经过对比试验,确认5.0版本中的一个bug,请验证。

楼主(2012-01-08):
WKM飞控发布5.0来,一直没有动,昨天连线升级至5.0,出现一个现象。

机器是X型八旋翼,升级至5.0后,发现X1,X2的没有信号,X1是连接电源模块监测电压的,软件上显示无连接。X2是用于选择智能航向模式的,遥控器设置好的通道对它不能控制。X3正常。

开始以为连接线有问题,检查后正常。当选择马达调制模式为I模式(或X模式,四旋翼)时,7号,8号桨启动,这是对的,因为八旋翼占用了云台接口,而调整为四旋翼时,云台的F1,F2有输出,所以7、8号桨启动。断电重新连接,又选回至X型八旋翼,X1、X2的信号完全正常,X1有监测的电压显示,X2可受遥控器通道控制。再次断电上电,问题又出现了,X1、X2没有信号。

怀疑是5.0的软件引起的,重新下 载调参1.13版本,连接后刷新固件至4.26,完成后X1、X2、X3等等一切正常。

请大疆公司参考,也请其他人可验证。

网友A:
我的X4机型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4机型都是正常的

X4是正常的,而且现象来看,X8还得靠X4模式来激活X1、X2。你可不动机器的情况下试一试。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个建议。在云台功能关闭时,F1、F2的输出应该关闭,否则当8旋翼改为四旋翼或六旋翼时,即使在连接调参软件时主控输出关闭的情况下,这时原连接F1、F2的马达也会启动,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B:
能验证的人还真不多,呵呵,我的8轴用SBUS,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验证的人还真不多,呵呵,我的8轴用SBUS,都正常的

喔,我是普通的KDS遥控。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5.02固件已修复 八桨&普通接收机 这个组合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