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涵道组装调试

楼主(2012-01-08):
最近买了个蓝岱的金属涵道,用了不到三次就烧掉了,电机实在是垃圾得很,本可以返厂维修的,但是周围的朋友都说,蓝岱的电机,换一个烧一个,于是想节约下运费,自己买个内转子电机维修组装,但是装了一次发觉低速没有问题,高速就有点抖得厉害,请问下各位高手,是不是像厂家说的那样,装金属涵道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自己难道就真没有办法吗?要掌握些什么要点,怎么做???

网友A:
   不是金属涵道,是所有飞机的桨都会抖。  只是金属涵道转速高,抖得明显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金属涵道,是所有飞机的桨都会抖。  只是金属涵道转速高,抖得明显嘎嘎。

但是为什么原装的就没有那么抖呢?

网友:
原厂的涵道,有的是做过了动平衡的。商家卖给我时,都不建议自己拆的。

网友:
楼主的是哪款蓝岱涵道,我这边有几位模友连续烧了几个6S版的70涵道,KV2399那种

楼主:
是4s3900的那种,

网友:
我正想买呢!看了心都凉了!请问是不是豹子的好一点?

网友B:
建议LZ返厂维修,如果确实是电机问题,我们会免费更换新的。 蓝岱所有涵道出厂前都会测试2-3次的,每个涵道上都有一个编码,可以查到每个涵道的出厂测试数据,因此涵道出厂的质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涵道从出厂到经销商,再到玩家手上,期间的运输途中摔过或者其他一些意外情况,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涵道质量。所以,当玩家拿到我们涵道,首先请测试下,如果发现平衡或者是质量有问题,不要拆开涵道,保留涵道的编码,返厂检修,如果确实是质量问题都会免费更换新的。另外LZ说的电机换一次烧一次的问题是肯定不会的。用过我们涵道的玩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开厂到现在一直都是把售后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像LZ说的这样,那还怎么发展到现在。之前因为供应商的问题,确实是有一批2399kv马达有过问题,但已经及时停产并更换了新的供应商,有问题的也都免费维修换了新的。蓝岱所有产品质量绝对是有保障的,这点请放心!/蓝岱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返厂维修,如果确实是电机问题,我们会免费更换新的。 蓝岱所有涵道出厂前都会测试2-3次的,每个涵道上都有一个编码,可以查到每个涵道的出厂测试数据,因此涵道出厂的质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涵道从出 ...

我拭目以待吧,我寄到哪里呢?

网友:
寄我这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三祝里工业园8栋3楼 蓝岱科技 电话:0755-27639723

网友:
我价钱换了2600KV。效果很好。。没有坏

网友:
加钱的。170作业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您好,可以选择我们新款DPS系列90mm金属涵道,有6s/9s/10S正反桨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选择我们新款DPS系列90mm金属涵道,有6s/9s/10S正反桨可选。

请问一下最近买了一颗684S版本的KV值4000 可否用5S飞行???以前68KV3580用6S飞都没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而改了KV4000呢

网友:
70mm涵道kV2400的上6S确实有点过载,烧了也正常……

网友:
蓝岱的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楼主:
已经寄往厂家,等待拿回来使用,对于蓝岱的态度我实在是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满意”

网友E(2012-09-28):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