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请请教Futaba T10CHP设置问题

楼主(2012-01-08):
新手,请问各位大虾Futaba T10CHP如何设置9 和10通道在VR D和VR E两个开关上

网友A:
應該不可以的,有錯請高手指導

网友B:
我的也是10C,不过我用的是八通的接收机,所以没有注意你这样的问题,你还是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C:
9 和10通道不可以用VR扭 只可以用SW开关..
因为9和10只可设为开关.不象1到8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