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研磨BT30主轴

楼主(2012-01-08):
前年有好心网友帮忙磨过,不太理想,大概近端2丝,远端没条件测,可能更差(如果有人帮我磨,我会再买个加长刀杆做测试)
现在要求近端1丝以内,远端200mm保证在2-3丝。
年后磨,费用详谈。
那个拉*杆顺便需要车床稍微改一下

楼主:
还有很奇怪,坛子里有人做主轴,为啥不一次到位做个自动拉*的,我图片里面的拉*结构很简单的,主轴内部的结构更简单,
主轴上车床,两端不同孔径深孔钻,刀柄端再镗一刀就ok了,

网友: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学东方不败,神功成矣。

楼主:
没那个技术啊。
我还有个要求,必须用内圆磨。

网友:
收不收1000块押金拉,不收就顺便帮你磨

这种拉*结构就是定时**,我永远不会去碰这根高压线

网友:
定时炸*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合作过,1000元只想换个放心,磨好不好也不会扣的,到时支付宝就还了。
6个钢珠,直径10毫米(可以加粗)的拉杆能出什么问题啊,除非你材料不好
那种三瓣的拉*结构更危险

网友:
还要收1000 块钱押金啊     这样干活的人会有心理负担的  干得好的人也不会干了

网友:
我这里可以磨,押金也付,就是估计磨好了就回不来了

楼主:
押金不要,只求能磨好,
神油哥/年后抽空帮我磨下?
磨的话是否需要把轴拆出来,还是整体一块邮寄

网友:
这种都是不拆开磨的,自己磨吧,没你想的那么难的,主轴转起来,用沙轮自己磨,打表找好锥度,然后红丹检查接触面积,拆下来磨肯定磨的不好,这种二手主轴

网友:
不懂装懂的神油,你听谁说钢珠拉爪不可靠了,我买过2个BT30的都是钢珠拉爪,而且一个还是重型主轴,也没见谁说刀柄飞了

网友A:
我做主轴我能不懂吗?机床是个危险的东西,数控机床危险等级上升一级,自动换刀的数控机床危险等级最高,所有带自动换刀的机床必须要有坚实的防护罩

网友:
谁不懂装懂在哪里叽叽喳喳啦

网友:
不论是钢爪,钢珠,自身可靠性都不是100%,疲劳度也不能显示出来,在业余条件下防护措施不会到位,简易自动换刀我可以做出来,做一万个有一个出问题了,对我只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但是对用户是100%的概率,这种事我绝对不会干

楼主:
我之前找网友磨的是让我把轴承拆掉磨的。
————
这个钢珠的拉杆没有那么脆弱的,关键是结构简单,结构越简单越保险的。公司里面2吨左右的加工中心全是钢珠结构的,并且还是3个珠子的,十几台机器用了5年,钢珠和拉杆没有坏过,反而刀柄拉钉断了好几次,后来把所有的刀柄拉钉全换新的一遍

——————

神油哥啊,那我的主轴就拜托给你啦,你是想全发给你还是拆掉轴承发给你呢,PM下地址!

网友:
轴承拆掉吧,轴承运来运去会搞脏,前端7009尾端7007708?这些轴承我都有

楼主:
只记得四个轴承的型号都是一样的,一会拆开看下具体型号

楼主:
型号是:ACH009C

网友:
古董啊 小日本做的东西确实够精致

楼主:
老精致了。
轴承外径75,内径45,。
一般角接触轴承不预压是会有轴向的间隙的,这四个轴承感觉不到间隙的

楼主:
这个主轴外套不太适合我的机器,我想再做个铸铁的套
主轴伸出一部分出来

网友:
这种老型号的7009钢珠小而密,易磨损,不过磨损了把隔套磨磨又好用了,最好不要换外套,这种内圆精度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外协来加工

楼主:
找个好点的车床车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A:
不行,铸铁做的,粗糙度不可能符合要求,圆度,同轴度也难以达到要求,可以试试用软钢来做外套,让外套紧一点点,这样粗糙度达不到要求结合也会很紧密,然后老化下让外套来逐步适应内芯,失败也比较惨,轴承取出困难,可能会报废,我做过这个试验,报废了很多轴承

楼主:
这个轴有200多毫米长,轴承间距也200多毫米,新的主轴远端300mm的地方完全可以1丝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铸铁做的,粗糙度不可能符合要求,圆度,同轴度也难以达到要求,可以试试用软钢来做外套,让外套紧一点点,这样粗糙度达不到要求结合也会很紧密,然后老化下让外套来逐步适应内芯,失败也比较惨,轴承取出困难 ...

我那个轴套最细90mm,中间100mm,头上是130mm的法兰盘,就是想把法兰盘去掉,不知道除了重新做个套以外还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
以前发帖讨论过这个问题,大部分说那个法兰盘无论如何都不要去掉,包括车,线切割,否则内孔变形,

楼主:
这个法兰盘以后改自动换刀的话太碍事,

楼主:
这个图是主轴什么都不改,只是加个130mm的固定套的情况,总重23公斤,严重超重,我理想的情况是主轴一套不超过15公斤,主轴电机10公斤以内

网友:
你需要的是这个主轴夹具,就不用把法兰去掉了

楼主:
呵呵,你这个是神器啊,
我本来打算做这样一个套的,大概10公斤

楼主:
你的这个得20公斤了。
本来不想折腾bt30的,然后前些日子用这个er25的主轴做了些零件,频繁的换刀,对刀,烦的要死

网友:
做个差不多样子的就行,对重量要求高的就要合金铸铝会好点,主轴还是用能换刀的好。。。

网友:
机头不是越重越好吗?没看DMG的机头有多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主轴我能不懂吗?机床是个危险的东西,数控机床危险等级上升一级,自动换刀的数控机床危险等级最高,所有带自动换刀的机床必须要有坚实的防护罩

未见得自动换刀主轴危险设计时各种危险因为己经考虑在内自动换刀也不是一两年才有,珠卡刀轴在这行十多年还没听过刀头因卡玫问题而飞出最多是刀头断裂撞飞的反而拉杆断整个刀头飞出见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铸铁做的,粗糙度不可能符合要求,圆度,同轴度也难以达到要求,可以试试用软钢来做外套,让外套紧一点点,这样粗糙度达不到要求结合也会很紧密,然后老化下让外套来逐步适应内芯,失败也比较惨,轴承取出困难 ...

不建议用软铁,软铁不是个好东西廷展率大易受震动撞击变型,首选铸铁装轴承铸铁加工变型最小就是因为铸铁的特性世界上最好的机床都是铸铁,不用铸铁的主要低档的拼板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整体机架轻,z轴电机功率小,需要轻的z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