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钱告别共用电干扰!

楼主(2012-01-08):
成品滤波线

上LC电路电路图

图中的L是1A 100uh电感,C是16V 2200UF电解电容,R表示负载设备(OSD,摄像头,图传并联)。

使用方法:将滤波线一端T插接上动力电,另一端T插接电调,杜邦头接负载设备即可。

上视频

网友A:
沙发 !没完全看明白,加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没完全看明白,加滤波?

是加一个LC电路滤波,自己DIY很便宜,而且重量轻,制作简单,效果好。

网友:
哪里有得卖啊?

楼主:
家电维修零件市场,电感,电解电容我都是今天跑去买的,卖元件的一般都会有,1A的100UH电感很常见的。

网友:
效果确实不错,是不是这样连接?

网友B:
楼主造福大家啊,大家可以放心共用电,从此告别干扰了 不过卖稳压模块的要没生意了。。。
LC的电感要用功率电感,额定电流满足飞控+摄像头+图传的最大电流就行。
电容上千uF的就够了,估计几百uF效果也可以,不过切记耐压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造福大家啊,大家可以放心共用电,从此告别干扰了 不过卖稳压模块的要没生意了。。。
LC的电感要用功率电感,额定电流满足飞控+摄像头+图传的最大电流就行。
电容上千uF的就够了,估计几百uF效果也可以, ...

剑侠客气了,这其实是你的主意,没有你的指导,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网友C:
 我是分开供电的,分开供电好处当然是没干扰,还有就是不怕电池很快没电,使得可以更远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分开供电的,分开供电好处当然是没干扰,还有就是不怕电池很快没电,使得可以更远飞行

那是,不过我比较喜欢更轻一点,反正也是30分钟以上的飞行时间,无所谓了。

网友:
 家里很多好奇的围观者

网友:
家里不明群众围观

网友:
学习啦,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
好东西,简单实用。

网友D:
 介绍100uh电感制作: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绍100uh电感制作:loveliness:

直接买,我把样子发上来。

电感是不分正负极的,串联在+极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