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318A 哪个是原厂电池啊

楼主(2012-01-08):
买的时候 1个600毫安的 1个680毫安的。哪个是原厂的饿

。嘿嘿。

。嘿嘿。

网友A:
当然是680的,黄皮的~~50大洋一块~600的是华科尔的电池。不知道你哪里找到的,回去自己仔细看看接头。这两家电池正负极反的别回去乱插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680的,黄皮的~~50大洋一块~600的是华科尔的电池。不知道你哪里找到的,回去自己仔细看看接头。这两家电池正负极反的别回去乱插烧了
不是哦  。那个头是和 。那个头是一样的。    一开始买飞机给2个电池  后来我问店主 。。那个电池多少钱。。25一块 买了3个。
  难道你买318A 就给1个电池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哦  。那个头是和 。那个头是一样的。    一开始买飞机给2个电池  后来我问店主 。。那个电池多少钱。。25一块 买了3个。
  难道你买318A 就给1个电池么。
你是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托么?

就算是托,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托,又有什么关系呢。
180d目前还没发现真正的专用副厂电池,原厂电池全部一律是50一块。3.7v680ma。这个价格简直是抢劫,但没有发现低于这个价格的。然后副厂电池目前刚刚有一家有了,35一块。从来没有卖25的。如果用华科尔d02系列的副厂电池改。回来要改正负极。改完了还是有问题,不知道九鸟做过什么保护装置。改过的华xx副厂电池充足只能飞30秒左右,4.0-4.1v左右就开始自动保护不能飞了。当然是不是有哪家有副厂电池没挂出来的淘宝上搜不到就不知道了。所以楼主如果是托的话,楼主可以pm我链接。我也想买几块。只要能用就是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d目前还没发现真正的专用副厂电池,原厂电池全部一律是50一块。3.7v680ma。这个价格简直是抢劫,但没有发现低于这个价格的。然后副厂电池目前刚刚有一家有了,35一块。从来没有卖25的。如果用华科尔d02系列的副厂 ...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你们买318A的时候只给1个电池吗?我是给2个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你们买318A的时候只给1个电池吗?我是给2个饿。
原装的只有1块电池。好了吧,说的很清楚了。另外一块估计是老板送的赠品。还有就是那块600ma的电池你用下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你们买318A的时候只给1个电池吗?我是给2个饿。
还有那个店主貌似没上架呢。  好像是卖28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店主貌似没上架呢。  好像是卖28 。
你把店告诉我行,我自己问他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店告诉我行,我自己问他买 [/quotehttp://365toys.taobao.com/  搜索了下。发现有个 3.7V 800毫安的 卖 25 不知道 咋样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店告诉我行,我自己问他买 [/quotehttp://365toys.taobao.com/  搜索了下。发现有个 3.7V 800毫安的 卖 25 不 ...
那个800毫安的电池 谁用过。看起来好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店告诉我行,我自己问他买 [/quotehttp://365toys.taobao.com/  搜索了下。发现有个 3.7V 800毫安的 卖 25 不 ...
那个可以用。但没试过。你这块用的正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800毫安的电池 谁用过。看起来好便宜
不光有800的,还有900的。这些都是华科尔的副厂电池。只是把接头正负极反一下而已

网友:
看清楚,华xx的电池接口跟九鸟的是一样的,但注意图上正负极,这图是华xx的,九鸟的正好相反

网友A:
这图更清楚。你的电池跟这个应该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更清楚。你的电池跟这个应该正好相反
饿 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可以用。但没试过。你这块用的正常么
正常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