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啊320B车出大小头的料

楼主(2012-01-08):
车20毫米就有四丝的大小头靠卡盘那边的小

网友A:
拖板,偏向另一边

角度等于,上面的偏差的一半

结果正好

网友:
是不是用尾顶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拖板,偏向另一边

角度等于,上面的偏差的一半

结果正好

不会是主轴偏么?

网友:
尾座偏了

网友:
 应该是位座偏了

楼主:
料就25毫米长不用尾座

网友:
是不是太细刀钝让刀了

楼主:
刀挺快的反复测试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如果是钢料 25毫米长不用尾座,车出后有四丝的大小头靠卡盘那边的小,有可能主轴偏了。最近是否调皮带涨紧度时有对挂轮这边敲打过?
还有就是大托板平行度如何,齿条是否有高低,这样也会造成刀尖高度运行中有偏差造成工件大小头的。

网友:
车20毫米就有四丝锥,这情况很糟糕。你应该说详细点,是以前车着很好突然有一天发现有很大锥了,还是一买来就很大锥

楼主:
刚搞了一个标准棒夹卡盘上测了一下好像是床头歪了跟导轨不平行了

网友:
不用着急,家用车床这很正常。价格在这摆着呢。工业床这种体积重量价格要接近两万了。

网友:
床头偏的可能性大

网友:
 w我的6230直线度打表 好像精度还可以 圆度打表 估计跟你差不多

网友:
校正床头,有点麻烦。
用卡盘和标准棒应该不行,因为卡盘也是偏的。
那么拆掉卡盘,以法兰为基准,先检查法兰是否偏,打表即可。
如果法兰不偏,可以用角尺靠法兰得到平行于主轴的线,角尺打表,上下左右两次。
找出是怎么个偏法,左右好办,上下偏用垫不妥,要刮研。
如果法兰打表也跳,只有靠主轴了。
如果主轴也跳,更换主轴。
我没有校过床头,供参考。

网友:
大拖板进给还是小拖板进给。
前者的话,多半是主轴歪。后者的话,小拖板歪。我猜的。

网友:
你看看是几号的   找个测试棒  把主轴打一下 不行估计要拨动主轴箱了   星期4 我到合肥来 不行我过来帮忙

网友:
不是刀钝的话基本就是主轴箱偏了吧,不知道到主轴箱上有没销钉固定,有的话就留一个销钉,松掉螺丝,卡盘打表,使卡盘往操作侧移动1-2丝看看,没销钉的话最好自己打一个再搞,要不不好调试。还有主轴箱动了,桅顶也要跟着调下的。

网友:
应该是尾座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主轴偏么?

主轴偏是正常的,关于这个我有请教过一位。从业人员

他说一般的车床要内扣一定的量,一般是在 200MM处,内扣2-3丝(具体的标准我没有请教),主要是为了对付车床在加工中,刀具对材料的反利用。

国人嘛,差不多就行,不要过于持着

网友:
调整床头,对一般的DIY级的爱好者来讲,很有难度
我自已也有试过。之前只认为,螺栓轻一下。转转正就行

其实。这里面还有轨道,上面还有这这那那,没有铲刮的能力,没有主轴内锥测试棒之类的

专用工具是搞不定的,不要相信,卡盘上夹条光轴(所谓的高精度光轴)就能处理。
这是笑话或神话,成了也不过是运气

测主轴是不是偏于导轨也必须要用,主轴内锥的测试棒来测,我有在淘宝上,采购过一支MT4的,之前打打表,一直认为是主轴偏了,用测试棒一测,发现原来只是法兰变形了。

好险,现在修好了,卡盘平地跳动3丝左右,平行度250MM之内,内扣2丝

反正我也只是玩玩,估计也可以了。

说这些不是说,大家自已搞不了主轴,而是当你没有必要的手段与工具时,不要乱动
防止一切不必要的损失

愿楼主的车床,早日车出您要的标准

网友:
找一根粗点的料  车上70--80mm长
不要用尾顶

看看是不是 还是 卡盘一端小

如果是 基本上就能肯定主轴箱歪了

不过,精度这玩艺。。。。。。。是个坑,跳进去就烦死你

楼主:
谢谢各位了暂时没有检棒卡盘精度很好夹100长的料跳动只有两丝

网友:
我的210v 也是这样,30mm 卡盘处小了 3 个丝,长的东西车一刀调一次尾座,短的没办法了,或慢慢的退点刀

精度这东西想通了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中拖板、小拖板晃动导致,调整紧固两个拖板,就好了。还有就是刀尖低于中心高,造成外大里小,主要是拖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调整一下拖板,刀尖高度就解决了,卡盘和主轴其实很耐用,基本不会突然出现问题

网友:
最怕干的腻歪活儿

网友:
楼主大胆修,too easy!

网友:
跟我的困扰一样!求解决办法!我是肯定是主轴偏了,而且左右偏,上下也偏!

网友:
家用机床都有的通病吧?工业机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