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做烟斗的

楼主(2012-01-08):
今天用一段特硬的虎斑木计划做个烟斗,想不到怎么钻孔,以前做烟嘴可以两头钻跑偏不了多少,烟斗只能一个方向钻到底,可是还没钻穿就偏了几mm了 ,打磨时发现旁边穿了才知跑偏了几亳米

网友A:
木料先铣方钻孔就不会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料先铣方钻孔就不会偏了吧
第一张图是方木钻的孔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是方木钻的孔呀

我看不像是方木 ,三A老大你测测钻头的径跳和垂直度呢,不要钻头歪出去几毫米那怎么也钻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像是方木 ,三A老大你测测钻头的径跳和垂直度呢,不要钻头歪出去几毫米那怎么也钻不正
我移动滑台将钻头沉到底比试位置划线才钻的,但钻头进木后才跑偏的,也就是钻头钻弯了

网友B:
试试不用钻头用铣刀

网友C:
一看就是抽烟之人

网友D:
可能与台钻的关系不大. 推测小钻头刚性有限, 且非木材专用钻头, 排屑不够好, 若大力进给会造成钻头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用钻头用铣刀
铣刀太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与台钻的关系不大. 推测小钻头刚性有限, 且非木材专用钻头, 排屑不够好, 若大力进给会造成钻头弯.
我不停的来回提钻头排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抽烟之人

网友A:
看懂了,是顺纹钻的,钻头顺纹跑偏了,解决办法:

1,尽量把纹理弄成直纹,不要搞斜纹
2,自己磨群钻钻尖,要尝试多种磨法,
3,有这么长的深孔铣刀没?
4,垂直给进速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了,是顺纹钻的,钻头顺纹跑偏了,解决办法:

1,尽量把纹理弄成直纹,不要搞斜纹
2,自己磨群钻钻尖,要尝试多种磨法,
3,有这么长的深孔铣刀没?
4,垂直给进速度降低
三尖钻是群钻吧?我是先用三尖钻一段(三尖钻不够长)再改用普通钻的,我买的铣刀都是很短的更不行,改天再试试另外两种方法,谢谢各位,谢谢神油

网友E:
可能木头里有节吧,提高转速,减小进给量。

网友F:
先钻孔,钻好后按孔的方向再锯成烟斗型,这样就不怕孔钻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木头里有节吧,提高转速,减小进给量。
这木头没有节,就是太硬,叫虎斑木,纹路很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钻孔,钻好后按孔的方向再锯成烟斗型,这样就不怕孔钻偏了。
就是先钻的孔呀,没钻穿也不知往那偏呢,钻穿就废了

网友G:
用二刃加长铣刀,或者拿钢丝烧红先给烫出一个洞来。我瞎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二刃加长铣刀,或者拿钢丝烧红先给烫出一个洞来。我瞎说的啊
有3mmX100mm的铣刀?钢丝烧红烫也更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mmX100mm的铣刀?钢丝烧红烫也更难了

那就只能加个钻套了,保持钻头钢性。

网友:
高手们把做烟斗的详细步骤贴出来,我也给老爸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一段特硬的虎斑木计划做个烟斗,想不到怎么钻孔,以前做烟嘴可以两头钻跑偏不了多少,烟斗只能一个方向钻到底,可是还没钻穿就偏了几mm了 ,打磨时发现旁边穿了才知跑偏了几亳米

你得用木工钻头这种钻才不偏,钻铁的对木头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先钻的孔呀,没钻穿也不知往那偏呢,钻穿就废了

木料要稍微大点,先钻小孔,小孔钻够深后,插入一条直的钢丝,在面上画出小孔的方向,然后再定位放烟丝的大孔,再钻大孔(大孔大钻头应该不会偏了吧),两个孔钻通后根据两孔的方位再修外形。

网友:
做烟斗,还是去木工论坛吧

网友:
咱只会抽烟,不会制造烟袋。不过3A的帖子得顶一下。

网友:
用车床钻,拿4爪拆掉2爪夹住工件钻

网友:
先用·普通短铣刀,然后用加长铣刀(本论坛有人卖过)或用木工专用钻头(从小到大成套卖的),其实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董木钻钻木孔效果也不错,往左推左旋往右拉右转,速度也正好,和前几天看的锔瓷里面用的一样,只是大一些而已,我说过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别说,用麻花钻钻木头就是容易跑偏,各种木头的年轮形成的木纹千变万化,有顺的有拧的,其中硬度差别很大,用原始方法还正对路 最近地摊上经常出现传统精品木钻,材质之好,工艺之精,让人看了就喜欢,而且价钱便宜,各种规格的与之配套的专用钻头也扔出来了,经常可见,这会儿不收几套精品就不是工具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木料要稍微大点,先钻小孔,小孔钻够深后,插入一条直的钢丝,在面上画出小孔的方向,然后再定位放烟丝的大孔,再钻大孔(大孔大钻头应该不会偏了吧),两个孔钻通后根据两孔的方位再修外形。
呵呵,bobo这个办法适合我用
    就是先把小孔钻出来,然后所有工序根据它来进行。它在哪,大孔就钻哪,然后外形再根据这两个孔的连接来修。就是废料了点!
谢谢波波

网友H:
回复 楼主:

给LZ介绍个好地方,烟斗村,看花眼了 http://bbs.pipevillage.org/forum-5-1.html

网友:
我看也像是台钻偏了 难道是图片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导 ,我去"烟斗村"看一下

网友I:
做过几个斗,介绍下:
画好斗形后上车床用四爪卡盘开斗钵(装烟丝的孔),用成形刀最好,因为有的内钵形是U或V又或UV,一刀就搞掂是最爽的,当然用车刀慢慢车也可以,然后车斗钵壁外圆,注意了,不要车得太深,这只是为斗形曲线的下一步加工而作为一个标准的起始引导,否则会很呆板,斗形曲线变化的美感很难体现。下一步,拆下、倒转、对准斗柄孔线及中心线夹装,钻斗柄孔及车斗榫口,正规的斗这个孔是几级的。钻木头如出屑不畅很易钻偏的,尤其是细钻头,钻一点、退出排屑,再钻,就象......那种动作,先用短钻头,再用长钻头,直至穿到斗钵孔底。孔钻好后,同样地,车去一点斗柄外圆,拆下,用带锯粗锯斗的棱角及斗柄与斗之间的多余部分,然后用砂带机粗磨成形,细磨就必须人工了,准备好条状的各种目数的砂纸慢慢体验吧,再然后是斗嘴的加工,一般用黑色亚克力棒,斗榫用尼龙..............,斗嘴是损耗品,常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过几个斗,介绍下:
画好斗形后上车床用四爪卡盘开斗钵(装烟丝的孔),用成形刀最好,因为有的内钵形是U或V又或UV,一刀就搞掂是最爽的,当然用车刀慢慢车也可以,然后车斗钵壁外圆,注意了,不要车得太深,这只 ...

这个钻孔才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过几个斗,介绍下:
画好斗形后上车床用四爪卡盘开斗钵(装烟丝的孔),用成形刀最好,因为有的内钵形是U或V又或UV,一刀就搞掂是最爽的,当然用车刀慢慢车也可以,然后车斗钵壁外圆,注意了,不要车得太深,这只 ...
谢谢3h
这打火机上有很多烟斗图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钻孔才是高手

这孔怎么钻的?实在想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孔怎么钻的?实在想不出
据说是用弯形的软轴钻头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LZ介绍个好地方,烟斗村,看花眼了 http://bbs.pipevillage.org/forum-5-1.html
谢谢 ,国外男女DIY烟斗的也有

网友:
用雷射瀲光射穿它可以嗎??

网友J:
钻3mm的孔?自紧钻夹头,先2.5中心钻来一小下,然后3mm两刃铣刀(6mm柄)往下10mm左右,然后再换3mm加长钻头。都用高速,钻一点儿就抬钻头出来排屑。我改装那个手机,就用到了2.5mm的加长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钻3mm的孔?自紧钻夹头,先2.5中心钻来一小下,然后3mm两刃铣刀(6mm柄)往下10mm左右,然后再换3mm加长钻头。都用高速,钻一点儿就抬钻头出来排屑。我改装那个手机,就用到了2.5mm的加长钻头。
谢谢老申

网友K:
给进速度降低,排屑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进速度降低,排屑不够好,
看到很多烟斗都是分两段的,今天用8mm的钻第一段,第二段用2.5mm ,做榫连接粘上,明天再打磨

网友L:
等看成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等看成品图~~
明天胶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与台钻的关系不大. 推测小钻头刚性有限, 且非木材专用钻头, 排屑不够好, 若大力进给会造成钻头弯.

正解

楼主:
先用角磨粗磨成型再手工细磨抛光后的效果

网友M:
插烟的铜座怎么按的不是正中间?说实话,看着不舒服,有些不好看的感觉!

网友N:
我看钻孔有时要精度就是上车床工件转,钻头不动。(我看见的,据说比钻床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插烟的铜座怎么按的不是正中间?说实话,看着不舒服,有些不好看的感觉!
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看钻孔有时要精度就是上车床工件转,钻头不动。(我看见的,据说比钻床精度高。)
圆的好上床,不规则的卡盘很难夹呀

网友N:
四爪卡盘,还有就是加垫块。注意配重的问题。还有别被甩出的东西把牙打掉。(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四爪卡盘,还有就是加垫块。注意配重的问题。还有别被甩出的东西把牙打掉。(夹紧)
我只有三个爪

网友N:
那你就把木头加垫块用三爪夹紧吧。木头垫块貌似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你就把木头加垫块用三爪夹紧吧。木头垫块貌似也行吧
去烟斗村看到一个用车床车斗的说四爪也不好用改了一个两爪的 ,这哥们做了很多很有个性的烟斗,确实漂亮

网友I:
四爪拆下两爪就是两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四爪拆下两爪就是两爪
直接D个上面图那个"两爪"还容易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直接D个上面图那个"两爪"还容易

那个东东对中心不容易的,四爪车斗是很好使的,将其中一爪做反爪夹着斗嘴、四边细调中心,比两爪好用得多。
做斗工艺对于本坛子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小菜一碟,难的是如何使之美学与实用相结合以及从中凸现的斗文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东东对中心不容易的,四爪车斗是很好使的,将其中一爪做反爪夹着斗嘴、四边细调中心,比两爪好用得多。
做斗工艺对于本坛子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小菜一碟,难的是如何使之美学与实用相结合以及从中凸现的斗文化 ...
是的,为玩几个斗而买个四爪也不必要 ,像下面有些随形的就不能用爪了

网友N:
3A你要上5轴雕刻机了。
2K4的传奇可以终结了。
准备来个雕刻机的传奇。

楼主:
引用 网友N:
3A你要上5轴雕刻机了。
2K4的传奇可以终结了。
准备来个雕刻机的传奇。
不做产品,只是学D些玩,手工加半机械也不错

网友O:
高转速 小进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转速 小进给试试。
 会好些

网友:
 可以想象3a。叼着烟斗开小车,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是这个靠谱!这叫打那里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