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冤枉的一次事故,3GX地面倾覆,求解释~~~~~~~~~~~~

楼主(2012-01-08):
下午天气不错,无风,气温3度左右,去飞新装的700N 3GX。
3GX借鉴了千红和 小老虎的娱乐 的部分设置,手感极佳。起初一切都很好,在几个高速大LOOP过后准备落地加油,落地后熄火,转身取工具,这时就听见啪啦啪啦的大桨打地的声音,转身一看,发现我的700已经“单腿离地”,严重右倾,大桨还在不停的蹭着地面,这时转速已经非常慢了,赶紧打了把左副翼,才使机身摆正。回过神来仔细看了看,两只大桨尖被磨坏,尾桨已经不能用了。
3GX还有如此功能?说明书上没写着啊!再次求助万能的论坛,给个合理解释,谢谢啦~~~~

楼主:
大桨尖成这样了,继续用没问题吧?

网友:
3GX不会也不稳定吧?我用飞越的ZYX估计要完蛋了!

网友:
牛 3gx能把引擎重启

网友:
我想到三个原因,误碰摇杆,抖舵,信号干扰,如果可以排除了就等楼下补充吧

网友A:
落地后先切熄火,然后切油门锁定,待大桨基本停转后才能转移视线,避免不可预计的故障发生

桨尖略有这点磨损问题不大,记得滴些502之类的快干胶封一下边会比较好些

网友:
油机只切熄火,桨的转速还没有完全下来,3GX仍然会修正动作,地面附近乱流大,如果正好3GX感度也较大的话有可能导致机体偏转,所以俺个人的建议是切完熄火后立刻油门锁定,用最大负螺距压住机体并快速降低大桨转速

楼主:
千红同志的经验分享的很好,我下次要注意(我不仅切了熄火,而且把发动机灭火了)

网友:
熄火后再拉负螺距,大桨会很快停下来的。大桨磨损的地方用502涂上再做下动平衡,如果没问题就可以继续用。

网友B:
为什么自己的疏忽大意却要怪到设备上,吸取经验吧。

网友:
原来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呀,我也试过两次。降了下来后,打算等桨停了去换电池,会自动倒一边去,马上打副翼修正才没打到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自己的疏忽大意却要怪到设备上,吸取经验吧。

3GX我是第一次接触,实在没什么经验,但我飞有副翼机型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所以说这种问题的产生和3GX的使用有因果关系,也不能说怪,可能是没有摸清3GX的习性,发帖的目的一是求解,二是分享经验。

网友:
  我刚入  看了 得注意了

网友:
3gx在起飞开始十字盘可能不平,导致飞机偏移,所以每次飞机起飞时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必须给油果断离地,越拖越危险

网友:
我450也遇到过这问题,降到地面之后就没管,哪知道飞机倾斜了,桨磨的不能飞了!后来重设置了一下好了!我的桨磨的比楼主的还要厉害很多,照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落地后先切熄火,然后切油门锁定,待大桨基本停转后才能转移视线,避免不可预计的故障发生

桨尖略有这点磨损问题不大,记得滴些502之类的快干胶封一下边会比较好些
请教千红个问题“上次我说 3GX熄火降落的问题!有副翼不管是高空还是低空做熄火 脚架接触地面后 任然可以动副翼修正!包括在脚架不是以4个点同时接触地面 都可自己手动修正副翼 来使机体落稳!但是 3GX 就不行,副翼就根本不敢碰!(我是指脚架接地的一瞬间) 只要动副翼 绝对侧翻!而且是绝对!!!搞得我昨天飞500 直接熄火降落,接地瞬间 懒求动副了!机体不翻了,但很是别扭! 你说过 降低副翼和升降感度!是指的3GX本体上的那两个 可以旋转调整的那个东东吗?

网友A:
要细调可以设置电脑上的感度参数,本体上两个旋钮是粗调

网友C:
千红你好,关于本体上的感度旋钮,出场默认应该是50%左右,但我在软件中看到ELE是38%,AIL是41%,要不要手动给调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