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用丝锥和手用丝锥区别到底在哪?

楼主(2012-01-08):
平时没看到哪本书专门说这个,到市场去买丝锥时因为买熟了也不好问老板这个区别在哪,面子问题怕被人  ,是不是单个卖的就是机用?手用的就是两个以上一对的?两种材质是不是有区别?机用的更好更贵?切削原理是不是一样的 两者形状有什么区别
   上周功304 ,M4 ,钻3.5,淘宝买的含钴不锈钢专用,结果才4牙丝就断了,太脆了,我都相当小心了 真不知哪能买到好丝锥:loveliness: 请问M3和M4的孔,铝合金和不锈钢材料,兄弟们一般选用哪种材料的?谢谢推荐

网友:
304   m4我也攻过,开始也用不修钢专用的,不灵还不便宜。后来用哈量丝锥很好用一根12盲孔全部拿下。
手用和机用应该就是你那样分的。

网友:
手攻分俩步走,机攻一步到位,304上攻M4,底孔都3.5了,除了攻歪外,就是买到极品假货了,后者可能性比较好,特别是号称含钴的,黄灿灿的那种。。。

网友:
手攻 小口径一样一次解决

网友:
对了,攻是加点机油,很爽的。

网友:
我喜欢机用的拿来手攻,差不了几个钱,机用的耐实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攻带导切刃手用导椎和攻椎分开攻不锈钢最好买上旋加工一定要加油最好攻丝专用油或攻丝膏

网友A:
我功丝时喜欢加煤油 ,现在国内这些大厂小厂都在生产 ,我也糊涂了 ,真不知哪家好哦

网友:
还没看明白这手用和机用两者的区别?

网友:
我一般买最便宜的丝锥,嘿嘿,很少断,除非那天心情不好
攻丝时候注意力度和角度,别歪了,攻丝的时候,放点菜籽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功丝时喜欢加煤油 ,现在国内这些大厂小厂都在生产 ,我也糊涂了 ,真不知哪家好哦

你可以找除了几个国营厂出的很多小厂造的丝椎不错他们为了市场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加上他们的为了生意会不断与客户沟通的客户提出的问题也会不断改进不同国营《以前的国营》叫他来厂反影理都不理你,如果你认识一些做机加工厂可以让他们拿试用的,一般比出面买便宜好多一般只要厂价,上网查一下相关生产厂家一个电话就上门了

网友:
百度上看的,手用和机用的材质不同,生产工艺不同。
用都是一样用。
开始以为手用是手动用,机用是攻丝机用。

网友:
 攻丝的时候,放点线切割用的对水乳化油,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攻不锈钢线切割用的乳化油不对水更好用。

网友:
WD-40 好用

网友C:
我也是常断

哈哈

304的材质 打 4.5的底孔,攻M5*0.8的,总算好攻了吧
机油加满,进1/4圈,倒一次,算可以了吧,
工件夹在卡盘,丝锥板手,用尾顶定位.算垂直了吧,

断----结果还是同样的断.
也用了,从论坛里一位朋友地方,采购的4刃的高级丝锥

一样断..
今天断的不多,才三支,另有一支,前面的导入部分,有两牙已断裂
算我退回的快没断,

哈哈,有点对304,没有信心了

网友D:
尾顶同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顶同心不?

一般来讲,是没完全同心,大约误差有0.02MM左右吧
要不我调直了再断几支试试

网友:
不锈钢有点黏  不过好像断那么多 好像实在是 有点。。。。    手动攻丝要对准 加油 另外太紧可以退一退  不要霸王硬上弓吗    哈哈哈

网友:
304有点绵 201又太硬了,现在钢材市场乱得很,零心去买的很多都不达标,304加工出来没几天居然都生锈了

网友:
手攻是二个一套,材质是碳钢的,机攻是一个,材质是高速钢的.
断丝攻主要是丝攻钝了或者崩牙了,这种坚决换,另外就是要加油,进一点再退一下,慢工出细活

网友E:
没用过国产的    误事   基本 都是日本和 德国 的         要 敢用国产的 老外的 单子都 不 给 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国产的    误事   基本 都是日本和 德国 的         要 敢用国产的 老外的 单子都 不 给 你

老外下单喜欢采购本国厂家的附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常断

哈哈

304的材质 打 4.5的底孔,攻M5*0.8的,总算好攻了吧
机油加满,进1/4圈,倒一次,算可以了吧,
工件夹在卡盘,丝锥板手,用尾顶定位.算垂直了吧,

断----结果还是同样的断.
也用了,从论坛里一位 ...

攻M4底孔钻3.5,攻M5底孔打4.5,这螺纹还能用么?还是静下心来学学磨丝攻吧,跟磨钻头一样,经常打孔的人靠这个吃饭,不会磨钻头这碗饭还是别吃了,今后不锈钢会越来越多,打孔攻丝就是两道坎,我说过攻丝三大怕,一怕不锈钢,二怕细,三怕深,集三点于一身就叫绝活,把孔打大那是糟蹋不锈钢,大部分中小企业及个人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别迷信唯武器论,你没那个条件,活也不能不干,而且还要干好,当年的王进喜精神是不能丢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把手头的功夫学学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现有的机用丝攻潜力充分发掘出来,我看啃下不锈钢打孔攻丝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攻丝我觉得手感很重要,什么时候要回了,什么时候不能再加力了,我都是靠手感。丝锥的质量要注意,攻丝的油也要加,及时排屑也很重要。304的难度是要高一点的,一定要用新的丝锥上。丝锥刃口差一点的,咯吱咯吱的,老手听了声音都够呛,不要说新手了。关键还是要多干,干多了,经验到了,手感就出来了,也就OK了。

网友G:
有种丝锥,切削部比较短,相对来说刚性强,平时用的普通丝锥工作部长,当然容易断,长有啥用,后面又用不到

网友A:
不说M4了 ,M3的攻不锈钢有什么诀窍说来听听 ,有道理就加分!每次干这些头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种丝锥,切削部比较短,相对来说刚性强,平时用的普通丝锥工作部长,当然容易断,长有啥用,后面又用不到

长有长的好处,和加长钻头一样,还有加长丝锥呢,有些场合孔比较深,还有些比较软的材料要求攻的螺纹深度要长,在我看来攻难攻的通孔时,长一点的丝锥好磨,只要锥形分配磨的合理,一攻到底就可以解决问题;短丝锥也有短丝锥的用处,我就专门收集了一堆报废的断丝锥,精心修磨后用在薄料攻丝上要多爽就有多爽,碰到最难啃的硬骨头也要用短丝锥来攻坚。总之看任何问题都要全面地看,在看到它的正面的同时也有看到它的反面。唯物辩证法仍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M4了 ,M3的攻不锈钢有什么诀窍说来听听 ,有道理就加分!每次干这些头痛啊

要会磨。加分吧

网友:
不说攻,单单钻孔就让我头痛。一个4.2的孔就搞了我20几元还搞不定。6元一根钻不锈钢的搞不定,12元一根那种有度层的所谓含钴的能进一点但打不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攻M4底孔钻3.5,攻M5底孔打4.5,这螺纹还能用么?还是静下心来学学磨丝攻吧,跟磨钻头一样,经常打孔的人靠这个吃饭,不会磨钻头这碗饭还是别吃了,今后不锈钢会越来越多,打孔攻丝就是两道坎,我说过攻丝三大怕, ...

没好好领会我的意思,不要瞎说。
诚然你有可能是个熟练工。

当然我也认可磨丝锥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大约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手用丝攻牙跟柄不同心的,机用的可以手用,手用的不能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好好领会我的意思,不要瞎说。
诚然你有可能是个熟练工。

当然我也认可磨丝锥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大约的情况是这样的

对不起,我看你攻304将底孔打大了还反复断丝锥,换了四刃的高级丝锥仍然断,并且对304快没信心了,我就多嘴了,瞎说了,看来你的意思我也领会不了,对不起了

网友:
机锥的材料是高速钢。手锥由于切削速度较低所以可以使用非高速钢材料。手锥的切削部分也比机锥略长,容易导向。但是手锥和机锥都有若干把为一套的。这应该不是分辨丝锥种类的标准。而且机锥会使用到攻丝夹头,所以机锥的柄部也都是标准化的。

网友H:
机用的是磨制的,手用的是轧制的,机用的同心度比较好,手用的略差一点,所以机用的用手攻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用的是磨制的,手用的是轧制的,机用的同心度比较好,手用的略差一点,所以机用的用手攻也是没问题的。

机用的材料好,还磨过那最好还是选机用的 当然可以用手用一功先引导下,再用机用的干到底:loveliness:

网友:
 有 丝攻 专用油的

网友:
反正没一个说对的,

快过年了,找一些书面的资料给大家吧

前几天与配合工厂的几个工程师一起吃饭,瞎聊时也说起了这个丝锥
总体的看法是,能用机锥的,不要用手锥。因为机锥吃力比手锥大
加上机锥一般是工厂用,一进机锥假的不少,但劣的相对少

手锥大部分用于个人,加上后期反馈不会影响供货商生意。于是现在手锥什么材料全有,大牌除外,一般全是垃圾材料以次充好的多

螺旋锥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形式。因为一般的作假丝锥的厂不太喜欢作这种需要专用机器的丝锥。于是正好给我们一个避开假货与差货的方法

天C神国--要不被人黑,不仅要求神。不要有人定胜天的方法
安啦

网友I(2013-01-22):
学习了。说说自己的看法,不知道对否?前几天攻了个直径8的螺丝,用的手锥,是个通孔的。先用1锥锥到底,然后把螺丝旋上,结果有点紧,退出来;接着用2锥锥入退出,这样就很爽快的就拧上螺丝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1锥老了还是就是1锥和2锥有区别。

网友:
攻丝,最紧要是同心
不同心,丝锥头部向一侧猛攻,越往下走越歪,头部侧向力就越大
反馈在手上的感觉就是感觉越攻越紧,最后几乎走不动,手上的力不自觉就加大,到丝锥临界点就断佐

保证同心度,是攻丝噶唯一诀窍
一定要在头几圈做到,丝锥站稳后,停一停,从夹角90度的两个侧面观察是不是垂直表面,没问题了再走,有问题了最好重来。

人工攻丝,在器械保证方面,有两点可以做:
1,就是做一个辅助套筒,内径稍大于丝锥,套筒立在工件表面用以保证丝锥的垂直度。套筒接触工件的那一面需要一个坚固的凸缘底座,用至少两个方向的G夹与工件紧在一起,要求稳固不晃动。然后丝锥从套筒中伸进去攻丝,可以保证同心度。
2,用定力矩工具,或者,把板牙手柄的长度截短到适合长度。这个要靠经验。有过多次成功攻丝经验的人,一定知道,攻丝正确的话,某个大小的力是最合适的,要是攻丝不同心歪掉了,大于这个力很多也是攻不动的,所以,用定力扳手的原理可以避免掉力度过大。或者只是简单的截短板牙手柄避免用力过大。

网友:
304材质,攻丝。首先底孔得大一点,其次机用丝锥,再就是切削液最好用油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说说自己的看法,不知道对否?前几天攻了个直径8的螺丝,用的手锥,是个通孔的。先用1锥锥到底,然 ...

本來頭攻的尺寸會小一點
只有三攻才是標準尺寸(大陸標準好像只有兩支)
因為手攻材質為工具鋼SKS
硬度極大但很脆
若一次到位很容易斷
所以要慢慢攻上去才行

网友:
小规格的我买手用的,大的就用机丝锥,小的算易耗品了,断了钝了就换新的,大的,本来用的就少,机丝锥的强度还高对我而言能用好多年。

网友:
我用M3机锥攻过不锈钢,仅仅比一般碳钢稍微难一点

一则要加油,二则一定要保持垂直,其实这一点机攻手攻都是一样的,如果是铣床上钻孔,工件不要拿下来,钻好孔利用铣床上已有的定位立刻攻丝,百无一失

网友:
机用丝锥与手工丝锥的区别有3点比较重要,机用大多起始用材就是高速钢类的,手锥很多使用碳素工具钢或者合金工具钢,机用丝锥对丝刃与柄部要高度同心,手用不刻意追求,机用丝锥做的这么高同心度就是为了主轴能够很平衡的旋进而不断丝锥。机用丝锥大多是一根解决整个孔的螺丝,虽然作业中途也是要回退,但是也是用一根丝锥完成整个丝孔作业,而手锥需要2-3甚至4把头锥才能完成一个丝孔。但是上面这三点都不是死框,随着现代加工业的需求以及技术和材料的普及,手工丝锥除非极其低廉的货,否则都可以做到与以往机用丝锥一样的标准。所以市面上有一种盒装版的丝锥板牙加上绞手的套装成丝工具出售,那就是手工丝锥,那是比较低质的东西。

以前国产丝锥的切削刃(头端几牙)是带后角的磨法其实是虚假后角,所谓的后角数据是不正确的,因为丝锥的牙型是个双倾斜刃口,所以单蹭掉一些后面的牙尖实际是形成不了正后角的,要形成真正的后角是同时削瘦两个侧面,这就很难磨了,因为这就好比滚刀的磨削,需要联动机床完成铲背加工。这在手工操作时代太难太难保证所有牙型一直型了。

网友J:
怎么没人说 加酱油的 。。。
老师傅就这么教的 效果也还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没人说 加酱油的 。。。
老师傅就这么教的 效果也还真不错

哈哈,因为现在酱油也细分了。生抽、老抽、蒸鱼专用、红烧专用……

想买到老底子的,还真不容易。

就算是超市最便宜的,也不是当初的配料了。

说远了…… 加酱油的成本、方便程度,与床子旁边随手可得的机油、煤油、乳化油、WD40这些,您说哪个更顺手些。

网友J:
食堂的饭难吃。。。。

工具箱里 酱油、醋、香油、盐、胡椒面、辣椒油。。。。。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食堂的饭难吃。。。。

工具箱里 酱油、醋、香油、盐、胡椒面、辣椒油。。。。。啥都有

晕~~您确定您这是在机械加工?

不会是把操作间与厨房间合并成一起吧……

网友:
这几天有朋友送了好多 1。0--2。5MM的 进口挤压丝锥

哈哈,原来这东东是四方形的或多边形的啊

在没有收到前,还认为全是螺纹园柱形的呢,开眼了

有 1。0--1。2     1。4      1。6     2。0     2。3     2。5    两款二个

听说这东东新的要 几十元一个。汗,这么细的工具。

老认为只值一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