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关于450尾巴~

楼主(2012-01-08):
450快离地之前机头向左自旋尾巴向右自旋,好像是自旋90度左右,如果向右打舵会好一点,但还是自旋,起飞后正常,请问这是因为什么啊?可以调吗?刚才一直问千红大哥他说要调尾拉杆长度,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需要调的吗?

网友A:
应该是尾巴中立点没有调好吧 千红说让你调拉杆长度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尾巴中立点没有调好吧 千红说让你调拉杆长度也是这个道理

尾巴就在中立点对应的0螺距。。。千红说的意思是让我给尾桨加一个螺距产生向左的反作用力。。。

网友:
所以你要把尾拉杆缩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