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 请教翼龙配置

楼主(2012-01-09):
新手+菜鸟买的是艾特的翼龙,
主要是想装个Gopro玩航拍
不知道下面的配置是否合适!?
望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电机:朗宇
2208KV1500
电调:好盈30A
舵机:辉盛9
电池:花牌3S1P11.1V 20C 1000MAH 2
螺旋桨:6030或7060

网友A:
顶个,新手也表示想入这机,背推耐炸帮*^_^*

网友B:
螺旋桨:7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7060

 谢谢!
不知电池组是否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个,新手也表示想入这机,背推耐炸帮*^_^*

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C:
2208动力有些弱了。建议上朗宇2212,KV1250,加高电机座,然后配用APC8040桨。
电池一块2200mAh 3s 的可以飞行2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8动力有些弱了。建议上朗宇2212,KV1250,加高电机座,然后配用APC8040桨。
电池一块2200mAh 3s 的可以飞行20分钟左右

加高对我来说有些难度了, 不过飞行时间确实很诱惑人啊!!!

网友:
翼龙动力爆实在是半点的意义都没有,新手根本没有操控的能力。2208 kV1260配APC 7×5E/7×6E桨非常的合适。电池可以用3S 1800~2200mAH,增加续航能力。

网友:
同意9楼苍蝇兄。

陈伯

网友:
xxd2212 1400kv 7060 3s2200 舵机最好用金属的,我的是装在平尾上,尾管要换,原厂太脆弱,500mm外径10mm的碳管正好,一头缠上电工胶布从机头插进去拉紧。
附爽飞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新手加菜鸟就敢涉猎航拍,牛b。

网友:
顶~~先练好模拟器  祝早日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