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关于NAZA起飞时候的状态

楼主(2012-01-09):
我才装的NAZA用姿态模式下 起飞感觉刚起飞离地面1米以下的时候 油门很不稳定 呼高呼低的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吗
是不是气压传感器被自己的风影响拉??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会受到自己的风的影响,气压在螺旋桨的之外的范围就变得几乎跟周围一样了,有可能是地面效益问题,你飞高一点,看看姿态是否稳定

网友B:
NAZA的气压传感器高空表现很好,上下在20--30CM内所以在低空感觉就有点大了,20M和2M的感觉是不同的

网友C:
正常,地效反应,影响气压计精度。

网友D:
飞到2米左右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了我的问题只是在1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