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客服

楼主(2012-01-09):
天七的接收机天线末段那一小截掉了 影响大吗 自己 用什么样的线接上 能修好吗

网友:
我的也是接收机天线末段那一小截掉了,目前正在使用中,请客服进来回答一下对距离的影响,小的话就算了

网友A:
标题
末端掉了,飞远了必定失控,2。4g下真正的天线只是末端银色的那一小截,剩下的是屏蔽层,可以先拆掉那截铜管,直接在同轴线上剥出33mm的内心线即可,铜管有能力的话焊接到屏蔽层上,不焊接的话问题也不大

网友B:
安全点的话 找跟AWG线换上啊 PCM的接受 长短一样 粗细一样
我的JR 都是找这样的换上的
2.4G的 我用耳机线换上是 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断了。用一节线焊好了。没拆过你说的那个“铜管,应该不是铜管而是加感线圈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好像理论上是在铜管下面加磁环效果更好,具体的不清楚了天线的学问看的是晕头转向的,也就跟着书上当过几天火腿,这个天线我拆过的,就是一根铜管,做振子的,能提高几个db的增益,改善一点驻波比

网友E:
简单的说,末端那节线芯是振子,掉了的话相当于没有天线了,那铜管是“巴伦”,用于阻抗匹配的。

楼主:
标题
谢谢各位的帮助 现在还在练四位悬停暂时没影响 等两天拆开试着搞搞看 不行就换另一个接收机 对于天七配两个接收还是很满意的 而且用了一段时间天七感觉还不赖 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决定拆开看看能否用相同长度的铜线焊上。还好每次没敢飞太远

网友F:
不要用啊,我是炸了两次准备换控时才发现天线末端掉了的。因为这个,导致首炸,极度郁闷,新的接收怎么就掉了一截天线呢,?绝对是个不解之谜了,身边的老鸟一直提醒我换控,纠结啊,希望天7不要让我失望,目前换了接受后感觉良好,
实测,没有末端,遥控距离在30米内,楼主感赶紧换备用的吧
问天MM,这个保修不?

网友F:
觉得那节黑管真是累赘,现在每飞一个起落都有要检查黑管下面的天线还在不再,真不放心啊。还有跟控来的模拟连接线买来就不能用,能体会到这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来讲,是怎样的摧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