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救!!!!关于ESKY大LAMA 020

楼主(2012-01-09):
正常通电后 副翼
舵机
正常回中 证明有电流 可是操作
遥控器
副翼却没有任何反应 换了个舵机 问题照旧 这是什么原因呢 重新对码后 还是一样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试试控连上模拟器后是什么情况?
升降舵机能被操控吗?

楼主:
遥控连接到模拟器上正常 估计是接收坏了 也不对..... 接收坏了 为什么 对码通电后 舵机回中呢 油门 升降舵机什么的都正常啊 把升降舵机插头插在对应的接收机副翼插头上面 舵机吱吱的响 证明有电流 可是遥控器操控 还是没有反应 我换了个别的遥控器 也是esky的2.4G 对码都对不上 这回麻烦了 .. 明天买个esky接收机试试 如果再不行 就真哭了....

网友B:
呵呵,我原来遇到过一次。原因是控没电了(控下方的小红灯不是非常亮就是没电了)。先换4节新的干电池试试。

网友B:
只要控没电(别看电源指示,看下面的小红灯),百分之百对不上频

楼主:
谢谢哥们 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 在等esky接收机配件

楼主:
接收换了新的esky原装 舵机也换了新的 舵机正常回中 但是操作摇杆 就是一点反应没有 头疼 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C:
还有这种怪现象?

网友D:
控左下角的红灯要亮,不亮的话一是没电,一是高频头有问题。另外检查油门微调是否在最低位置,否则接收会亮红灯不工作。

网友E:
LZ看看是不是动到控后面电池仓的下面,就在左边第一,二节电池下面有两个孔,孔下面是两个开关。白色的。两个开关应该是往下的。我有一次也是动到其中一个开关,其中一个舵机都动不了了。但是当时我那个是舵机直接被锁定在一个位置的。和你的情况不大一样。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么怪 一点头绪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的新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电池 微调也调到最低了..

楼主:
抠下来电池 没见到你说的两个按钮 谢谢你哥们 .. 这回大lama算是挂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来你只能换控了

楼主:
换控? 手里倒是有一个天7 三合一的插头能直接插在天7的接收机上吗

网友E:
呵呵,忘记告诉LZ了,我的大LAMA是PCM的不是2.4G。。。
另外,昨天突然发现个问题,最近改无刷全独立设备,基本都是ESKY原厂配件,控用的FUTABA 1OCG,山寨8通接收...一直以来只顾试电机陀螺仪了,没插过舵机,昨天辛辛苦苦把线布完一插电才发现,两个舵机都没反应!用原装控有很正常,难道ESKY舵机不兼容别的控?费解啊

楼主:
按说跟舵机没关系啊..

网友A:
原帖由
jimmytii
于 2012-1-13 00:36 发表
按说跟舵机没关系啊..
抽空拍几张设备连接图放上来看看,也许大伙们能从图片中看出点端倪……
舵机互换过了、接收机也换新的了、控接模拟器也正常。现在就是升降能被控制,副翼没有丝毫反应吗?

楼主:
没错啊 就是这样 服役丝毫没有反应... 到底是哪个环节呢

网友A:
从这几天你提供的故障情况和维修过程来看,建议你再如下试验一下:
在将马达线拔掉后(以免意外启动旋翼而受伤)的情况下,开控给飞机加电,摇动所有的操控杆,看看副翼通道受哪个摇杆控制?
我觉得,应该不是器件损坏导致的,反倒是有可能是设置上的错误。
还有,有时间的话,还是拍几张照片放上来吧!
照片的内容主要是:舵机与接收机的连接、控电池仓下的模式开关(有可能需要打开控的后盖)。
舵机试验过程若能拍成短视频则更好。
祝早日解决排除故障、爽飞!

楼主:
头疼!还是找不到原因 谢谢你哥们 准备直接上视频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这不大可能吧?
控的电池不好?可楼主能正常操控模拟器呀……
飞机的电池不好?同样,楼主的升降舵机又是能正常操控的哦……

楼主:
真的没招了..... 干脆拆了当配件用算了 可惜了...

网友G(2012-07-19):
接收机和三合一之间的连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