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90 HZ-R 帶泵不上油是怎麼一回事啊-郁悶了,

楼主(2012-01-09):
全部都有檢查過,油管連接沒有問題!啓動器轉動發動機也正常(聲音也正常),檢查火花塞也著啊!就是打不著,油箱也噴油,這是怎麼一回事啊!鬱悶了!

网友:
油箱噴油是怎麼回事?

网友:
不知道LZ是否跟我以前的情况一样,忘记在回压装单向阀了吧

楼主:
油箱也有压力啊!但就是不入油,拨掉连接发动机的油管也喷油!!

网友A:
你的发动机回压油路有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那天我也在场,可能LZ没说清楚,情况是这样的。单向阀肯定是装对了的,方向也对,单向阀和缸底的油管也正好是10CM的距离。发动时,油箱里压力也确实在增加,因为一拔掉油管,就能听到放气的声音。说明单向阀是好的。按理说这种情况下,油箱里的压力能把油挤进发动机里,可是发动机里就像也有压力一样,顶着不让油进。。。把火头拆了再转,还是不进油,那就不应该是发动机里有压力了。再把油针都拧下来,检查了,不脏没有堵塞。另外怠速油针是出厂设置,没有动过。白天飞的时候还好好的,晚上再启动就这样了。请各位高手踊跃解答!

网友:
这事儿真蹊跷了。。。建议换个化油器或者发动机试试。找个好的发动机的化油器,换上试试。要真是化油器的事儿,只能说楼主太倒霉了~

网友:
你把油门推到满油门,然后用启动器打动引擎!30秒左右即可,然后到怠速再用火夹点火启动,应该就可以了!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这样解决的,前提是你的怠速正常,内油管等都是通的。Danny。

网友:
那天未点火时打动引擎,所有油门位置都试过了。不过没有在最大油门保持那么长时间。不过最大油门时,发动机的砰砰声确实不一样了,没准你的方法真行!回头我让lz再试试这方法!谢谢Danny

网友:
头一次启动吧,我现在都是用海哥那方法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发动机回压油路有没有这个东西
回楼上有安装啊!

网友(2012-03-10):
YS说明书上说每次启动要先放空油箱压力,然后上启动器全油门带个3秒,回到怠速油门,接电启动。
我试过好几次了,必须按照这个方法才能轻松启动引擎,少任何个步骤包括不放气什么的都很难打着

网友:
换个活塞试试

网友:
用手塞住排气管启动几次让发动机吸油,然后点火启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人家发动机是带泵的。

网友:
ys也好os-hzr系列也好,每次启动时大油门转动10秒但在这样状态发动机里不会进油的,只有在回到怠速位子转动才进油,现在就接通点火电发动就ok了。调好应该是绝对没有掩缸的情况发生,这就是这种泵的方便之一吧,ys发动机已经在我手里坏了3台还有2台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发动机是带泵的。

我的ys56也带泵,也遇到跟楼主同样情况啊.后来用手塞住排管启动几下让发动机吸油然后点火启动就好了
难道90带泵的跟56带泵不一样?

网友D:
搅定的了沒,也想知道下.

网友E:
估计泵膜破啦``

网友F:
学习了 一直用得91的

网友G(2013-03-06):
引用 网友D:
搅定的了沒,也想知道下.
还没,放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