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过的换刀机构,DIY可行吗?

楼主(2012-01-09):
十四年前在加工厂工作时,我记得机台换刀机构是这样的。
整个换刀过程,不到10秒。
这个机构有可能D出来吗?

第一步,Z升到最高

第一步,Z升到最高

第二步,A换刀电机旋转90度,同时卡住2柄刀

第二步,A换刀电机旋转90度,同时卡住2柄刀

第三步,A换刀电机下降足够距离

第三步,A换刀电机下降足够距离

第四步,A换刀电机旋转180度,刀库同时转到收刀的位置

第四步,A换刀电机旋转180度,刀库同时转到收刀的位置

第五步,A换刀电机上升,主轴、刀库卡住2柄刀

第五步,A换刀电机上升,主轴、刀库卡住2柄刀

第六步,A换刀电机退回90度,回到开始位置,完成换刀

第六步,A换刀电机退回90度,回到开始位置,完成换刀

网友:
刀臂式?不好弄 刀库还得带记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旋臂刀库须用plc控制还是大中型plc要六十四点以上只因每刀库要做坐标感应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看来难度很大。

只是最近想D台迷你数控玩玩,如果没有自动换刀,好像就不够完美。

在网上看了一些网友DIY的自动换刀,都很不错,但是换刀时间都蛮长的。

我记得这个机构换刀的速度,好像7秒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呵呵,只是一个想法

网友:
我这边有台德国的雕刻机,刀具是放在加工台边上的,换刀的时候会自己跑过去把刀放到空槽里,再移动到需要的刀具上方,抓起刀具,全程也就10秒的样子

网友A:
关键是精度!!!!
没有精度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精度!!!!
没有精度都是浮云!!!

这个换刀机构其实机械精度不大,刀柄在换刀臂上都有很大间隙可以晃动
电子控制部分比较难搞吧

网友:
假如想做,凭这些玩友,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换刀的关键在于要控制系统要支持机械坐标,目前这种硬件DIY人士还负担不起.

网友:
斗笠式刀库都是这样的

网友:
在考虑自动换刀之前,不谈刀库的费用,先考虑下防护罩,3毫米以上厚度的整体钢板外壳,10毫米以上厚度的聚碳酸酯观察窗,这些费用能否承担得起

所有乐趣是建立在安全基础之上

网友:
用PLC编程动作很简单的

网友:
标题

用PLC编程动作很简单的

网友:
这种刀库我见过  ,可以D出来的

网友:
D的很难。

网友:
你 要是个  机电一体化顶级高手  弄 这个一点问题都 没有    还要 有 时间   设备随便用     比如说 你 家开 工厂的     我就 知道国内的加工 中心的  换刀系统都是用 台湾的       国内的 没 看见过

网友:
没什么不可能地.只是难度大......

网友:
很多小的加工中心的换到机构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刀库位置要带记忆;像小日本DIY的那个还行,刀库位置固定,用普通30点的PLC就能应付了,程序还相对简单

网友:
看 个人水平   的 这种 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