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华科尔的魔友进来看啦!

楼主(2012-01-09):
用2603控飞02s,尾巴太慢了,打舵很慢,怎么调灵活点?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2#pid7122507
2622 在 wk 控的BUG
接收鸡面板 RUDD.EXT 拧最大
2801 控里面
GYROS 锁尾感度 60-70%
TRVADJ 的 RUDD "R" "L" 100%-150%(据说调到150%自旋才灵活)
不知2603能不能调
RUDD 的 EXP 调到不能在%负
尾舵鸡摆臂用长些的

网友B:
哈哈,题目有误,应当说:‘被华科尔玩的魔友进来看啦!“我虽然只玩过4#3。

网友C:
我的是120D02s,刚刚拉起来还没40公分的高度,就听“啪”的一声然后狂转。瞬间收油门拉杆。检查后尾舵机把尾拉杆腿弯,拉杆头与球头处断了,尾转向组件断了。好奇怪啊,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还好没摔到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