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直线导轨清洗后用什么润滑脂

楼主(2012-01-09):
设备快到总装了 想清洗一下导轨和丝杠 不知应上什么润滑脂 大家指导一下 进口专用的真---它**贵

网友A:
普通锂基润滑脂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我用2号低温润滑脂。

网友C:
 我加的是蓝色的高速轴承油

网友D:
我加的是摩托车润滑油

网友E:
我买的滚珠丝杆带的是白色的润滑脂,不知道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