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坦克遥控问题

楼主(2012-01-09):
想问问XG7的遥控可以玩田宫坦克的全部功能吗?求详解~~~~~~~急!谢谢

网友:
只能玩的起HL的飘过

网友:
机械控要方便点

网友:
普通功能应该可以实现,反正我用9XII可以实现方向和炮塔外还可以实现前灯,尾灯,炮口灯的单独控制,并且尾灯可以跟后退联动,炮管灯亮的瞬间有后座感觉,其实善用控的混控功能是可以实现很多功能的!

网友:
感觉电子控也不错呀

楼主:
要是机械控的话2.4G的好象没什么

网友:
电子控比机械控方便, 用DSX7的路过

楼主:
那不知道XG7 和DSX7是否一样方便呢?

网友:
机械控和电子控主要区别在哪里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DX7,现然我的T55装车中,据称电子控是没机械控方便,也不清楚,关注中

网友:
在设置DMD时先将控的对应通道行程设成100%,设置完后DMD记录的是100%的行程;

再将控的对应通道行程改为125%以上,这样打到头时跟你用微调是一个意思

网友A:
自从bank帮我把DSX7设置好  我就把4WD丢到储物箱留着纪念了~..DSX7  很好很强大....尤其对我这样坦克多的朋友   万金油啊万金油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如何设置教程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bank帮我把DSX7设置好  我就把4WD丢到储物箱留着纪念了~..DSX7  很好很强大....尤其对我这样坦克多的朋友   万金油啊万金油

没忽悠你吧!

网友:
LZ贴个XG7图看看,是啥样的?

楼主:
绝对忽悠了我,我还没买啊,就了解到是跟dsx7设置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忽悠你吧!

感谢啊感谢 !
DSX7 DSM2版有个天大的好处  山寨接收很便宜!所以我搞了10来个接收 哇哈哈...1个控搞定   DX7就不行了.....几百块一个原装接收用在坦克上是不是太浪费了点?如果你就1个坦克也无所谓.....

楼主:
Dsx7操作上不知道有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啊感谢 !
DSX7 DSM2版有个天大的好处  山寨接收很便宜!所以我搞了10来个接收 哇哈哈...1个控搞定   DX7就不行了.....几百块一个原装接收用在坦克上是不是太浪费了点?如果你就1个坦克也无所 ...

DSX7可以配多个便宜的山寨接收,装在多台坦克上,4VF同样可以配多个便宜的接收,同样可以一个控配多台坦克,区别就是DSX7是2.4G的,有20组模型设置,多台坦克可以同时开机,然后用遥控切换控制不同坦克,4VF是FM制式,频率是固定的,如果坦克同时开机,就全部一起动作了,只能一台台手动打开或关闭坦克的电源。两种遥控配置,都是多台坦克同时摆一起,一台一台轮着玩,一个高级些,遥控器切换,一个低级些,要在坦克上手动开关电源。另外,4WD是AM制式,频率也是固定的,4通的山寨AM接收很少,不好配,而且AM比FM抗干扰能力差一些。
所以,DSX7和4VF都可以一控配多接收,至于机械微调和电子微调,如bank所说,设置好了一样方便,当然DSX7的功能更多更丰富,价格也高,4VF简单实用,价格便宜(二手的4VF相当便宜,而且是成色很好的)。其实一个人同时玩几台坦克的机会很少,除非是演示或者像bank那样炫耀一下
4VF也可以改造一下,加两个开关,就可以方便地控制开炮和机枪,不用动微调。

网友:
一个控配多接收,同场合控制不同坦克,普通PPM遥控(如4VF),还有一个办法:
接收机配同频段,不同频率点的晶体,然后在遥控器上拔插更换对应的发射晶体,就是口袋里要多装几个晶体了。
小点子而已。:loveliness:

网友B:
一是接收便宜,有几十个坦克买接收也花不了几个钱

二是聚会特方便,不用象以前担心撞频了

三是玩场景方便,我买DSX7的设想是可以把坦克开上军拖,然后再切到军拖把坦克拉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是玩场景方便,我买DSX7的设想是可以把坦克开上军拖,然后再切到军拖把坦克拉走

这个好呀!

网友:
天地飞6A,2.4G,便宜量又足。

网友:
本来想给楼主做个小辅导,结果都被各位路林高手指教过了,我这就不班门弄斧了,只想抱怨一句电子控超好用!10C超好用!原装接收太**贵!~~坑爹的价格啥时候能降啊

网友:
用4VF玩M4,泥头,全球航线,大蜈蚣,山寨620;用天6A玩豹1A4;用6EX玩船;10C玩飞机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