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狗 2 到手,求镜头保护好方法!

楼主(2012-01-09):
淘到裸体狗2 一只,没有防水外壳,镜头容易受伤。考虑到狗2 的镜头非常脆弱,用摔不坏的塑料盒做了个狗窝,但是镜头部分不好处理,没有一个轻巧、结实的镜头罩保护,大家都怎样做的,嗮出来看看!

网友:
不炸机就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买一块uv镜贴上去。

网友:
还是上原厂的防水盒最保险
还能防水,万一掉水里能省2000块

网友A:
我只知道狗2很挑卡...208元卡不行.非要美囯行货248元才行.奇怪????208假一砸店.已支付了.晕..狗2是最简单验正卡速率的最简单方法

网友:
树脂镜片,1cm的pvc板材雕刻个中空圆环,没有度数的树脂镜片磨圆固定上去

网友:
机壳多了.两个了.:loveliness:

网友B:
楼上的广告做得正是时候

网友:
我是用EPP和软木片做的小盒子,镜头前用EPP做一个V字形,以不挡画面为前提,多出来一些,这样即使炸机也很难伤到镜头,除非太寸了。偶然和大地亲吻最好还是来软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广告做得正是时候
赖得做广告 .只下过是这几天发生的真实情况.先买x迪16g卡.在专门卖卡的淘店(优惠点)...装上狗1测量过ok...过了好一段时间又到另一家店单买狗2.....SD卡..很挑卡 .....后省略..真实经过感受

网友:
说实在狗2还是很棒.淸晰度比狗1好点

楼主:
最好能给镜头安装个罩,必然要是不小心划到镜头就不好了!

楼主:
出去买个树脂平光镜片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狗2很挑卡...208元卡不行.非要美囯行货248元才行.奇怪????208假一砸店.已支付了.晕..狗2是最简单验正卡速率的最简单方法
走冤枉路了,兄弟,我用58的卡,8g class10 ,哈哈。你看看你多花了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冤枉路了,兄弟,我用58的卡,8g class10 ,哈哈。你看看你多花了多少钱呀
16g class10 闪迪的外观是一模一样的.但试了就是美国行货行.搞到莫明其妙..拆狗1原来用过成的卡过狗2不成.闪迪16g也不成.以为狗2是不成的...但扦原装的卡一扦就成.搞到好头晕...

楼主:
我的狗2试了,4速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