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机型号的问题

楼主(2012-01-09):
电机
型号后缀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EA4250-8, 我知道4250是尺寸,那么最后-8是啥意思,这个参数决定了什么?
如果两个同样的电机,比如4250-8和4250-14, 如果kv相同,那么在效率和扭力上会有怎样的区别?

网友A:
线圈匝数,进而KV。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但是太过简要本人还是有些小疑问
1.线圈匝数就是每个槽上绕线的圈数吗,还是指电机的槽数?
2. 进而kv意思是线圈匝数决定kv的意思吗,但是有些电机匝数只有6但是kv很低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