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转速表说话,100转每分都是浮云

楼主(2012-01-09):
转速表到手,重测我视频的中的转速,f25000原以为是5000转,实测为4100转,mach3在高速时不得不空出一部分时间输出另外几个轴的脉冲,导致脉冲输出频率下降,我以前用示波器观察只是大体看了一下,因为很相信mach3,导致被它涮了一把,在此向各位要求转速表说话的xd表示致歉。

楼主:
还有那位用声波侦查的dx,难为您啦,在此说声sorry,

网友:
转速表测出来的才是准确的

网友:
 不错,用事实说话就是硬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mach3很多时候受到应用环境的影响,包括电脑的参数等等,应用是不能简单地相信其参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表到手,重测我视频的中的转速,f25000原以为是5000转,实测为4100转,mach3在高速时不得不空出一部分时间输出另外几个轴的脉冲,导致脉冲输出频率下降,我以前用示波器观察只是大体看了一下,因为很相信mach3, ...

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

网友:
也不是绝对的, 问题在于你的转速表校准了没?

网友:
F是每分钟平台移动多少MM的吧?

网友:
转速表

还不知道你的转速表准不准确呢   回家用台灯验证下就知道了  用灯光照   看看显示的是不是3000  我国的交流电平率是50赫兹  算下是每分钟3000次闪烁  一验证就知道你的转速表准不准了

网友:
转速表

看看我测的

网友:
你的转速表准不准,灵敏度怎么样

我偶然发现我的转速表好灵敏   而且还非常的精确   晚上的时候拿出转速表在台灯下  老是显示300  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灯光师闪烁的   闪烁的平率是50赫兹  正好是我国的交流电规定频率每分钟三千次闪动

网友:
赞楼主实事求是,勇于认错!

楼主:
由于mach3是完全靠基于windows的软件完成插补等运算,还要输出各轴脉冲,所以当电脑配置不到位时将不可避免出现问题。当用很高的速度输出脉冲时,mach3将会出现类似运行过多线程而导致的输出脉冲不稳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买的转速表,开始我也以为是转速表出错了,后来搞了一个低速转动的代码,证明转速表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打死俺也不装B,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表按照说明书使用挺严格的,要贴一块反光条,周围要涂成黑色。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是咱们的基本要求,虽然是虚拟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