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功率下固定翼和直升机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1-09):
问一下各位长老,假设同样功率、同样的KV,固定翼和直升机用无刷电机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只是散热方面不一样?小弟有一台双天4255,KV值大约710左右,如果不考虑电机的固定和安装问题,这样的电机能装在亚托600E上吗?是不是要加散热风扇呢?

网友:
lz真雷人~

网友A:
如果是外部尺寸飞600有点小,kv也低要用大的电机齿20T左右才行,或者上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外部尺寸飞600有点小,kv也低要用大的电机齿20T左右才行,或者上高压

就是想知道直升机用的和固定翼用的无刷在设计和使用上有什么区别?看一般的直升机无刷都是一体的离心风扇,而固定翼的电机风扇设计的比较简单,我想散散热可能是最主要区别,想把以前的双天电机用上,不想再费钱买直升机专用的电机了,为了搞油电混合动力,现在已经投入近8000了

网友:
非常支持,kv低点应该也能带动的,原来450主流是kv3500左右,但是用kv2600也是可以应付航线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怎么暴力飞行可以用的,具体的只有试验了呗,就悬停几分钟试试看,反正没啥损失

网友:
个人搞科研  没有强大背景支撑  最后就是悲剧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支持啊,等试了再通报结果。就是怕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