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机时遇到的问题,请X轴浮动了~

楼主(2012-01-09):
X轴向大概900MM左右,描述如图,个人感觉是X轴架强度不够,不知各位前辈意见如何?

有何解救的方法呢?~~?谢了~~

上面两条装导轨的方管40X40,4.0厚,下面那条是40X60  2.0厚的~  Y轴方向浮动1MM左右

CAD图 结构

CAD图 结构

网友:
横梁跟侧板还是太软了,如果坐个人该不会塌掉吧,我的横梁跟立柱用的100*60*4MM方管,滑块安装钢板20MM厚,前后左右使劲推拉最大12个丝,有得方向8个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调啊,那丝轨装上后已经是紧紧的~ 感觉应该是强度题,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形是有了,花了好长时间调了一下,那浮动是Y轴方向的~ 好无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刚才试了一下 顶死Y轴方向,用力转丝杠,丝杠上的那根管弯曲明显,我晕,还以为这么粗的不会有太大的变形~~

双丝杠的话,请问两边同步性如何保证呢?
曾经看过3M多长的折弯机,那挡块的移动也是双丝杠的,好像只有一个电机驱动,是用同步带连在一起的,看出那同步带有明显的堕落感,好像张得不紧的样子,不过这么大的跨距,感觉也正常~~

网友:
看明白了, 楼主问的是移动龙门的Y轴滑轨的间隙,只能慢慢调了。

调整原则:两根导轨首先要平行,单个滑块的间隙调到最小。

网友:
强度够了,应该是焊接的应力变形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X轴的跨度太大,刚性不足了!加固或者双丝杆双电机联动!

楼主:
晚上手机+没闪光拍的~无计了

网友:
照片太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