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轻量级的 F3P所需的电装和版形

楼主(2012-01-09):
这几天再版上爬文看了很多文章
也拜读了Guyama写的 "【目標:起飛重量<140克!】詳解epp材料f3p製作技巧"
也从豆丁网上找到了版形

但是我对电装了选择还是有些疑问
马达  电调 舵机到底该买哪款
马达的型号 厂牌  kv值 (国外的先不考虑  当然是国产的优先考虑)
电调 10a  6a  重量? 厂牌?
舵机 几个9克几个5克?  精准度? 有无加长摆臂? 厂牌? (国内舵机价钱差别不是太大, 所以还真不知该怎选)
小弟本身焊接还算可以, 所以改装线材因该是没问题的

机子本身也有些问题  我豆丁网找得机子没有标示重心
不支道友没有大大可以跟我说一下呢  或提供我版形

感谢各位的帮忙与阅读此帖

网友:
LZ还是多了解一些再做吧……
比如电调,这时根据电机来选择的。如果电机的电流不超过7A,就可以用7A的电调。电调的电压大于电机没关系,只是重一点,万一小了,电调就烧掉了。。。国产首选电机还是新西达,电调好盈。也可以考虑考虑双天。
按照标准的4通F3P来看,只需3个舵机。一个控制副翼,一个控制水平尾翼,一个控制垂直尾翼。副翼的用银燕9克,其他辉胜5克。
不知对LZ有没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应
我了解了
目前锁定2204  1400kv  搭配8043
电池我有点犹豫是因为我手上很多1s 300mah的电池(飞mcpx)
但是在一起使用就必需要克服电池座的制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来说,80CM翼展的F3P,1S不行吧?

网友:
标题

建议楼主把飞机做好后再考虑动力配置,万一做个到200g 以上,用2204就不合适了

网友:
心细则行。

网友:
如果是入门,给你个推荐吧
电机:XXD2204
电调:好赢6A
舵机:EMAX06A一只,4g低价舵机两只
桨:8043
电池:双天300mA
电机和电调焊接在一起,不用加长臂

网友:
这样说吧,一般f3p飞行中电流平均3a左右,一般峰值能达到10a,但一般都不超过5s。。。。。。一般7a的电调都能够扛得住~~

楼主:
好盈 电调 6A再掏宝怎分辨真伪

网友:
·

直接入好的  避免浪费..

楼主:
何谓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双天的带电调的电机。。。绝对不会烧掉电调……除非你接3S的电池……

楼主:
可是用那个你重量全卡在机头
之后的重心怎处理

话说谁能行行好给个重心位子

网友:
哎呀 LZ~~~~~~~~~~~~
重心是死的人是活的~~~~~~~~~~最后还不是得靠电池来压来平衡~~~~~~~~
重心一般在机翼的1/3处~~~~~~
你的明白?

楼主:
知道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