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甲醇发电机+电动+太阳能混合动力的无人机, 是否可行?

楼主(2012-01-09):
现在无刷电机这么轻,这么便宜了,如果做成甲醇发电机+电动的方式, 会不会更省油, 飞行更久.

在重量增加不多的情况下, 加上太阳能电池, 也许留空时间可以更久.

网友:
甲醇引擎的动力做为发电机,安装在飞机上,有点浪费,无发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A:
多一步能量转化 能源就会损失很多。。甲醇机发点 不如直驱螺旋桨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一步能量转化 能源就会损失很多。。甲醇机发点 不如直驱螺旋桨效率高

是的,微型发电机的效率80%左右,无刷电机效率80%左右,两者叠加,效率64%,还不算电池的充放电效率80%呢。

楼主:
弱弱问下, 甲醇机直驱桨, 平均效率在64%以上么?

网友B:
LS这位,比较直驱和发电用电时,不用考虑直驱的效率损失,单单一根金属驱动轴,你认为会有效率损失么,有,那也是极微小的空气阻力。

但甲醇机作为这么小的内燃机,本身的能量效率不会超过20%。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这位,比较直驱和发电用电时,不用考虑直驱的效率损失,单单一根金属驱动轴,你认为会有效率损失么,有,那也是极微小的空气阻力。

但甲醇机作为这么小的内燃机,本身的能量效率不会超过20%。

这说法有理. 飞行时绝大部分巡航的时间, 内燃机都会在较高的效率下工作,  所以总的效率应比转换过的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电机很关键,能找到既能大电流,大功率使用,又能适合太阳能电池的电机很难找!

网友(2012-06-21):
甲醇机是2冲程,燃料利用率就很低,而且又是这样的小体积,另外要经过2次能量转化,只有原来的64%,另外你还要考虑发电和电动系统的重量增加,恐怕已经达不到你省油的初衷了。 其次,和汽车不同,飞机的桨很多时候都是定速巡航的状态,不像车,会遇到比较复杂的路况,经常加减速,飞机已经工作省油的状态了

网友(2012-08-26):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