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双发直流电调,求指点

楼主(2012-01-09):
刚接触RC
有个遥控频率40M,双直流380玩具船,另外手上有个2.4G的天地飞7,带接收机,想DIY电调改用天地飞遥控。
目前能用单片机捕捉2路接收机信号,然后输出2路PWM。
想请教
1)一般直流电调PWM频率是多少?
2)两个
电机
差速转弯的话,用天地飞7混控如何设置?还是需要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的就用天地非的原来的两根杆分别控制左右电机,就像是真船的两根油门杆,把相对应的通道的信号送给电调,但是要先看看原电调的信号和通常的标准R/C的PWM是否一样。

楼主:
恩~~这也是个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