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5模拟机狗与软件连不上

楼主(2012-01-09):
RealFlight G4.5模拟机狗与软件连不上
G4.5软件安装晚成,加密××脑也认出来了,问题是无发启动软件飞机不能启动;
操综遥控杆能见到桨距在动,就是飞机启动不了;
那位帮忙查查问题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系统过于老了?我的模拟器刚买来时由于自己的系统过于的老就老联不好控。您重新装把新版XP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过于老了?我的模拟器刚买来时由于自己的系统过于的老就老联不好控。您重新装把新版XP试了吗?

我的系统已经是XP了,还会市何原因引起,谢i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应该是软件里面没设置好通道和遥控器校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记得 7通道 打勾 就是smoke 那个通道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 7通道 打勾 就是smoke 那个通道  这样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你的贴,回家立马就试,遇到问题再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