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电池问题

楼主(2012-01-09):
现在天冷了,冬天飞航模对
电池
没影响吧?请各位哥哥指点一下

网友A:
冬天少飞15%的时间。比如原来飞4分钟,冬天我一般飞3分半

网友B:
去年冬天天太冷,清晨飞,突然掉下来2次,其中第二次怕飞机再掉下来,就只做吊机动作,结果还是失去动力,掉了下来,幸亏飞机掉在绿化带上没摔坏,所以冬天零下9度以下我一般不飞。

网友C:
如果天气太冷,锂电的动力输出会明显下降,尤其是质量本来就不好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