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锁尾用舵机,大家进来帮我二选一吧,谢谢

楼主(2012-01-09):
辉盛 MG2143 8Kg扭力舵机 数码高速金属齿轮舵机
1 :  重量 60g.
2 :  尺寸  41.2mm X 20.2mm x 36.8mm.
3 :  4.8V ~ 6.5kg.cm   0.10sec/60degre.
4 :  6.0V ~ 8kg.cm      0.08sec/60degre.

韩国 262HB 数字锁尾舵机/电直专用
■重量  : 16.69g (0.58oz)
■ 转速  :[4.8v] 0.10s/60°
■转速  :[6.0v] 0.08s/60°
■拉力:[4.8v] 1.8kg.cm(24.99oz.in)
■拉力:[6.0v] 2.1kg.cm(29.16oz.in)
■尺寸  : 30.0x13.0x31.50mm(1.18x0.51x1.24in)

各位帮我对比这两个锁尾舵机哪个更好?我正准备从中选一个,谢谢file:///x:/Temp/UG9%60@AH2%25L%7B%7DS0N6%7D3E~FO2.gif
我的飞机是450 V3 SPORT

(刚发现“辉盛 MG2143舵机"不能用在450上,现在把“辉盛 MG2143 "改换成“CYS S9257 金属数字空心杯 锁尾舵机”再作比对,谢谢 )

型号:CYS-S9257
尺寸: 35.5mm x 15.0 x 28.6mm
重量: 28g
扭矩(4.8v): 3.8 kg-cm
扭矩6v): 4.2 kg-cm
速度(4.8v): 0.08sec/60°
速度(6v): 0.07sec/60°
工作电压: 4.8v-6v

现在又增加了一款舵机作对比,此款舵机是采用FUTABA电位器 的 恒吉 MD922全金属齿轮高速450锁尾数码舵机 ,看介绍也不错,参数:
恒吉 MD922全金属齿轮高速450锁尾数码舵机
工作电压:4.5V—6.0V
工作温度:-20℃ to 60℃
运转速度:0.07 sec/60℃ 6V    0.09 sec/60℃ 4.8V
扭力:1.8kg.cm 6V        1.6kg.cm 4.8V
工作电流:50-180mA
堵转电流: 600mA
死区宽度:≤3usec
尺寸:22.5*11.5*24.6mm
重量:12g
轴承:金属
齿轮:5个金属齿轮

几个舵机的参数朋友们不要看眼花了

网友A: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朋友你说反了吧,应该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B:
都一样,不如买个山寨的92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不如买个山寨的9257

我看过很多模友用山寨9257没多少个起落就挂掉的,你不知道吗

网友C:
这两个舵机不是一个级别的,第一个就不能用在45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舵机不是一个级别的,第一个就不能用在450上

是的,我刚也留意到了,现在把第一个改成CYS S9257 金属数字空心杯 锁尾舵机

网友D:
用GoTeck9257至今未挂,且未出现舵机发热等电刷光荣的前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GoTeck9257至今未挂,且未出现舵机发热等电刷光荣的前兆

你什么时候买的?大概用了多少个超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257省心。

可山寨的9257闹心

网友D:
年初买的,七月份开始飞,现在这个舵机七、八十个起落,只会悬停,另一架机kst的锁尾舵机,第一只四起落烧了mos,第二个工作正常,也有四五十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初买的,七月份开始飞,现在这个舵机七、八十个起落,只会悬停,另一架机kst的锁尾舵机,第一只四起落烧了mos,第二个工作正常,也有四五十起落

朋友你飞了7、80个起落还是只会悬停进展太慢了!!只有大胆一点手放开一点一定进步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飞了7、80个起落还是只会悬停进展太慢了!!只有大胆一点手放开一点一定进步快!

没时间练模拟器,一礼拜飞一次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这个最靠谱

网友:
Futaba 9257/bls 257。

山寨9257 换个电机也挺耐用

网友:
我用FUTABA 9257觉得挺耐用,不妨楼主买一个试试

网友E:
锁尾还是f的9257耐用,坏了维修也方便,BLS257贵了点,而且感觉不出什么差距,坏了维修相当麻烦,属于鸡肋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你飞了7、80个起落还是只会悬停进展太慢了!!只有大胆一点手放开一点一定进步快!

你拿飛機混飯吃嗎??
7,80個起落能懸停得紋絲不動?? 四面懸停不是容易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拿飛機混飯吃嗎??
7,80個起落能懸停得紋絲不動?? 四面懸停不是容易的活。

说得也是!不过你问问这位朋友能不能做到纹丝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尾还是f的9257耐用,坏了维修也方便,BLS257贵了点,而且感觉不出什么差距,坏了维修相当麻烦,属于鸡肋产品。

我也知道f的9257耐用,可我没那么多预算,我只能买150元以下的锁尾舵机

网友:
用DS520两年都没问题的路过

网友E:
山寨9257看人品。米不多,也可以考虑二手的的925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9257看人品。米不多,也可以考虑二手的的9257.

我也曾想在论坛收一个二手的F的9257,可由于和卖家都不熟怕被人坑所以。。。

网友:
FUTABA 9257挺好

网友G:
s9257用3年都没事啊朋友的

网友:
如果是我就选择262。

网友H:
呵呵,262不好虚伪大,我选山寨9257,电机坏了,换凯旋的空心杯,能用至少500到1000起落,其实收个2手DS520也不错,一般只坏电机的,也能换凯旋的空心杯,速度比山寨9257快的

网友:
请问楼上的,凯旋的空心杯电机真得很好用吗?型号一样吗?给个链接地址,今天急啊,s9257电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9257用3年都没事啊朋友的

 用3年都没事?什么牌子?你一年平均大概飞多少个起落啊?质量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262不好虚伪大,我选山寨9257,电机坏了,换凯旋的空心杯,能用至少500到1000起落,其实收个2手DS520也不错,一般只坏电机的,也能换凯旋的空心杯,速度比山寨9257快的

谢谢你的高见!最后我决定买采用FUTABA电位器的恒吉 MD922全金属齿轮高速450锁尾数码舵机 ,是2011新版的才72元,听说性能不错算是物超所值了吧! 不知道这个舵机能不能换凯旋的空心杯电机?

网友:
futaba9257,近千起落,炸机无数,从未出现过故障的飘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进度很正常。
悬停要停好停稳了也是长时间的功夫。

就像计算机编程,2~3年只是入门级别的,想要成为某方面专家至少5年以上(还要看你用啥语言的),想要成为诸多方面的大师没有10年以上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以前听到过一句话:做了5年的C/C++,只能算是入门而已。

网友:
省点至少DS520.最好F的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