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之作。。。步进驱动当无刷驱动

楼主(2012-01-09):
材料:烂编码器的HF-KP23伺服电机一个。五相驱动一个。驱动器最大电流1.4A。测试电机启动时有震动。转速测得2024转,发热度可以接受。之前带400W的伺服电机无发热、启动震动不大。本人的无聊之作 。各位大虾不要拍得那么狠啊

不会贴视频请移步:http://www.56.com/u37/v_NjU3ODIwNTA.html

网友:
MACH3的界面很个性,四轴雕刻机不错。

网友:
哥们你要是用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就会更好啊.五相的怎么接呀,也不对呀.

网友:
求电机与驱动器接线图!

网友:
还真能动,

网友:
求接线图

楼主:
找个五相五线的驱动。十线的不行,不用细分的情况下在MACH3设置20-30个脉冲一圈,速度200W的电机设2000-2500,接线UVW就接1.3。5隔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个五相五线的驱动。十线的不行,不用细分的情况下在MACH3设置20-30个脉冲一圈,速度200W的电机设2000-2500,接线UVW就接1.3。5隔开。

知识就是力量啊!!!
叶工有五相驱动器、300W伺服电机,刚好!
在地摊看到有三相步进驱动器,好坏不知,不敢收啊!

再求 为何五相驱动器这样能够驱动伺服电机的 原理!!!

网友:
有三相步进驱动器也就是能转着玩玩而已

网友:
这个就是要驱动假如不要驱动就最好了

网友:
出现了都很成功

楼主:
没人顶我自己来

网友:
能转也没什么实际意义

--2和4的脉冲作用的动能被"放空炮",,,,,,每分钟多少转被不匀速的角速度波坏的体无完肤,,,,,,
------让我想起无知才能无畏,,,,,,,,,,,,,,,上述就事论事不针对人!

网友:
帮你顶顶,这个以前我也玩过,用来测试的交流伺服电机,然后用示波器测编码器信号

网友:
步进驱动可以拿来做单相电机的驱动(单相电机其实是两相电机),只要电压合适

网友A:
没搞明白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