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上的舵机怎么调?

楼主(2012-01-09):
机翼上的两个
舵机
把副翼顶的高了点, 两边都是, 怎么把它们弄下来点, 在不下舵机改那个齿轮的情况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终点调整(EPA)功能,DR双重比例应该也可以。

楼主:
具体怎么调? 用遥控吗?

网友B:
在遥控器控制副翼舵机通道,校正通道中点的微调参数即可。

网友C:
遥控上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