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亚拓450斜齿问题。

楼主(2012-01-09):
RT,换了斜齿真的安静了好多,但我用6S的2218PRO,1860KV,90%效率都有3686转,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斜齿,配合11T比较好,否者最高14T就行,我也有这款马达,你这个齿比不够力的。敢问楼主,这款马达使用起来如何

网友B:
速度越高 越爽。。。

网友C:
不怕射吗,恐怖

网友D:
太高了,建议13,,安全些

网友E:
11T即可,3378转/分钟比较合适些,12T飞是没有问题的,这颗马达扭力还不错,注意勤检查结构强度还有振动,飞起来就看你抓不抓得住螺距了,呵呵

楼主:
现在用的是原装的亚拓121T斜大齿,12T斜小齿,齿比就是10.08。。100%油门时那切风声很恐怖!
回2楼问题:这个马达用150T/12T直齿还不错,100%油门很爽。。。

楼主:
回6楼千红大大问题,11T是好些,哪里能买到?

网友F:
11T,14T是什么概念?

网友G:
齿轮的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