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老师帮忙解决。

楼主(2012-01-09):
我用朗宇Angel A2212 98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好盈 天行者skywalker 20A航模无刷电调;
    KK 飞控板;
    FLY SKY 富斯 FS-TH9X 2.4G 9通道遙控器;
四个电调分别连接电机后,共同连接电源,电调没有叫声,
分别将电调信号线连接接收机,转动正常,分别连接接收机的
1234插位,各个对应的发射机舵位遥控转动正常;
就是将电调控制线接入飞控板,飞控板对应的舵机,升降,油门,
方向分别连接接收机123(只接信号线)4,连接电源,电调嘀,
嘀,嘀叫,打开发射机,不管怎么操作就是解不了锁;各个电调
的油门都设置到最小了,还是没有用。请哪位老师帮忙解决。

网友:
发错版了吧

网友:
油门行程没詷好,,还有一就是有没油门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应该发哪一个板我不知道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我的油门行程都是詷好的呀

网友:
去请教以下本地高手,光说很难判断

网友:
KK太低端了

网友:
通道是否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