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ds550与亚托550都有哪些配件通用

楼主(2012-01-09):
大家都来说说吧,看中kds的
电池
内装,对电池保护比较好,毕竟电池炸机的时候损坏几率比较大,成本也比较大。
比如三轴,齿盘,皮带,这些是否与亚托550的通用

网友A:
飞KDS550还用啥亚拓件哦,而且一般来说KDS配件比亚拓的便宜嘛

网友B:
只有桨通用,其它的你就别想了

楼主:
因为亚托件山寨多啊,便宜的多啊

网友C:
电子设备都是通用的

网友D:
请问怎么设置头像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