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2-01-09):
本人新手第一次接触固定翼飞机,以前是玩电直的现在对固定翼产生了好感,于是买了 一架轻木板套材自己回来组装,现在遇到问题了 所以来问下老鸟们,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飞机左转弯,副翼是左上右下,还是左下右上?请老鸟们帮帮忙回答小弟这个问题,也好方便小弟安装副翼舵机和连杆那些,当然我也知道可以利用方向舵来控制飞机转弯的方向。

网友:
机头朝前尾在后,向左转弯,飞机副翼是左上右下。  记住控往那边打,副翼那边向上。

网友:
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飞机左转弯,副翼是左上右下,还是左下右上?
从飞机尾部看,是: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飞机左转弯,副翼是左上右下,还是左下右上?

网友A:
兄弟这一点还搞不明白,就先不要装机了,先练一下模拟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一点还搞不明白,就先不要装机了,先练一下模拟器再说

模拟器不爽快,还是实物激情些。

网友B:
机头向前,转向那边那边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向前,转向那边那边向上

谢谢这位云南模友的指导。小弟也是云南的。

网友C:
淡定。还  先模拟器搞好,要不头一炸,你就会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淡定。还  先模拟器搞好,要不头一炸,你就会放弃了~!

玩航模炸鸡是很正常的事情,炸鸡了,平常心看待就好。炸鸡都是在给自己总结经验,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