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没忍住,又买了新JJ

楼主(2012-01-09):
前两天忍不住想升级无副翼,买了个2702,发现2702只支持数字舵机,哎,杯具,干脆就打算买个新jj算了。。。。
一直在kds和飞越之间徘徊,最后kds不争气涨价了,果断投入飞越怀抱~~(话说kds涨的真厉害),入了一个飞越版的pro v2,已经装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这个配置有什么问题,配置如下:
3轴系统:rx2702V-D(这里要表扬一下华XX,他给我的devo8控免费发了个高频头升级到devo 8s了,可以支持双向了;平时骂归骂,好的地方也要说下 ,还有我不是华佗,哈哈)
电调:好赢铂金60A
电机:浩马特 HB2836 4000KV
斜盘舵机:北田 D213F (3个)
尾舵机:futaba 9257(原来有副翼上拆下来的)

话不多说,飞机已经装好,上图(手机拍的大家凑合看):

楼主:
买了易碎铝柱

楼主:
futaba 9257 不知道能不能上6V电,有点怕

楼主:
完成品

飞机已经大概的调试过,试飞了一下,比较稳,比我原来的有副翼暴多了,就不知道这个这个空机能不能承受,飞越的东西还是比较粗的,不过在我可承受范围内,关键性价比高,买的时候也是考虑这点

网友A:
60A电调真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电调真的好看!

这电调太大了,只能放边上。。。头和肚子都放不下。。。

网友:
表示很羡慕~不过过几天我的也到了~嘿嘿!

网友B:
用到60A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60A那么大?

买电调的时候比较纠结,最后这个我是稀里糊涂就买了

网友:
电调浪费了

网友:
60A  漂亮  大点好

楼主:
问个小白问题:60a如果用在450上有点浪费的话那一般用在什么型号上比较合适呢?

网友:
60A重了啊 。

40A足够了

网友:
40A够了,我当时也是用60A后来买了40A就出了60A

网友:
40A的确够了,不过有60A用60A也无妨

网友:
电调大点没关系,可大不可小
看着飞越也不错嘛

网友:
你不是华佗 我是!

我肯定是。。。

网友C:
我的2702V也回厂升级2702V-D了!

网友D:
Futaba S9257 建議使用降壓綫降至5.2V(也就幾塊錢的東西)

网友:
提醒一下,2702V不要用固定ID。
不然等着失控炸个半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 S9257 建議使用降壓綫降至5.2V(也就幾塊錢的東西)

那个我有,就是装上去有点碍地方,考虑到9257所以我现在用的还是5.2V的电压,没有升到6V

网友:
电调大点好,夏天好过。大了唯一的问题是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倒真的不知道,谢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utaba S9257 建議使用降壓綫降至5.2V(也就幾塊錢的東西)

BEC 6V供电,9257不需要降压~

网友:
9257 用6V 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华的无副翼怎样?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我一直用固定ID,上百起落无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的无副翼怎样?

除了锁尾感觉上没有401好之外,其他感觉都比有副翼的好(可能和其他电子设备升级了有关),锁尾也不是不好就是感觉比较软,没有401那种杠杠的感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的2702V也回厂升级2702V-D了!

借2801控回厂修理的机会,我也把2个2702V发回去升级了。
只是不知道升级成2702V-D之后,有什么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借2801控回厂修理的机会,我也把2个2702V发回去升级了。
只是不知道升级成2702V-D之后,有什么变化了。

2702V-D应该不支持2801的吧,2702V-D是配合devo控用的

网友:
机机漂亮。。。。楼主要爱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用固定ID,上百起落无重启。

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2702V-D应该不支持2801的吧,2702V-D是配合devo控用的

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BEC 6V供电,9257不需要降压~

我給Futaba 北美技術支持打過電話,6V穩壓 BEC供電時必須使用降壓綫。
詳情可以撥打這個電話 1-217-398-8970 (前面加美國區域碼)

网友:
无副翼,羡慕啊

网友:
我以前也是减压5.2左右!要不3D下了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