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怎么拆猛犬M41A3坦克?

楼主(2012-01-09):
提示:

网友A:
HL坦克的炮塔只能旋转320度,旋转到位后听到“嗒嗒嗒”的声音,是因为炮塔旋转齿盘上有一段没开齿,防止你旋转过度,没事的,不是坦克坏了。听到声音是提醒你该回头咯
既然你已经卸下了底壳螺丝了,不彻底打开看看估计也不会死心的,呵呵,其实你还差一步:
左右银色排气管罩是和车上盖有螺丝连接的,拆掉履带,从下往上看就可以看到了
拆掉螺丝,拿掉排气管罩,轻轻拔掉冒烟软管,抬起车上盖,轻轻拔掉一些连接线,就可以顺利拿掉车上盖了

网友B:
慢慢拆、慢慢看就知道了。

网友C:
拆開順便把砲塔齒輪缺齒部分用小刀切出齒形就能360度旋轉了,也可順便修改砲管高低的部分 一樣用小刀修整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