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党新年入新机。

楼主(2012-01-09):
在去年10月入魔,先后买了九鸟260A和飞越450PRO,边玩4通JJ边研究450,一直到12月才敢飞450,现在一个月下来感觉飞越在小问题上还是比较烦人,尾波买回来没炸过鸡转起来就发现有点不同心,以为是尾中联的问题,于是又换了中联,发现还是不同心,NND,索性又换了一套尾桨夹,换上以后倒是同心了,但是无论怎么配平尾桨,转速高了尾部会爆震,震得尾撑螺丝都能掉下来。。。算了,我打螺丝胶。前两天出去飞了两个电,降落的有点狠了,把哥俩好沾好的带伤的脚架摔断了一边,飞机歇着躺在地上,碳纤桨尖掉漆了,之后回家检查,结果又把球头螺丝给搞断到十字盘里了,尼玛啊,这是第二个被螺丝断在里面的十字盘了。。。今天吃完装机的时候,水平翼固定座又滑丝了,这也是第二个了啊!!能不能行了啊,我抓狂了。。。脑袋一热就在淘宝上买了宇宙牌的450PRO,等两天新机到了装起来再更新。   作为一名新手,我想告诉新手,如果如果不是真的差那几百块钱的话,还是直接入亚拓吧啊,等你吧飞越的小毛病搞定,买配件的钱也差不多赶上亚拓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我觉得飞越还行,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网友:
飞越入魔便宜,如果飞直机不适合自己,出掉也不会损失太多,还有精度差的机机练下修理技术也不错,最主要的是知道很多问题怎么去解决了,新手一来就上亚拓对与米不多的人迟早会炸成飞越 要上亚拓至少得考虑以后配件问题,如果用飞越的配件和继续使用飞越又有多大区别呢      当然为了省心又有老鸟带,建议直接入手精度高的机机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
你肯定没换冰人m2的螺丝,换了就好了,还有,你说的事情很正常,和飞跃没关系吧,不同心应该是尾轴的事情,

网友:
自己写一张表,那些要检查的,那些要注意的,或者心理做到有底,什么精度都是浮云

网友:
飞越的铝是有点软,他家主要是服务好

网友:
飞跃还可以的,入手机还是值得入的,我也考虑入一架

楼主:
不是螺丝滑丝哦,是球头螺丝断了,螺丝头在十字盘里取不出来,十字盘报废,已经第二个了,水平翼固定座是因为铝材质的原因,没用多大劲,固定座滑丝,   我可是用了冰人螺丝了, 尾部爆震可能是我表达不清, 尾轴肯定是直的,这个已经检查过好多次了,确实是桨夹的毛病,我只是给想入新机的模友们提个建议,如果不差钱,还是精度高一点的好。等我的亚拓新机到了以后会第一时间拍照对比一下的,供新手参考.

网友:
非常赞同楼主 飞魔士的也一个味
而且 感觉 山寨的 还是买皮带的
轴传质量更差 阻力也不小啊 皮带最起码是软的

楼主:
我的飞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桨夹有虚位,正常悬停影响倒不大,但是如果3D的话估计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双桨、飞越其他地方问题倒不大,主要就是旋翼头和尾波箱

网友:
买tg吧 飞着省心

网友:
哈哈,我的要等过年

网友:
LZ,如YT為了耐用的話你的算盤絕對打錯了。。
YT就是一個好看,別的東西別提多垃圾了。(我有一架SPORT,一架PRO,PRO就沒好好飛過)

网友:
只要调节到位,飞越也是不错的,我目前就是在飞飞越。

网友:
等你到了yt再对比,别现在就说fy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