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装机图,首飞初感

楼主(2012-01-09):
迫不及待的把ZYX装上JJ,先用933试一试(260MG还不没到)。
走线比较丑,大家轻拍!

中午翘班去试飞了一下,先用温柔3D模式,感觉跟有副翼比起来过于灵敏了,第二个电池又调到F3C模式,感觉好多了!
第四个电池尝试翻一翻,翻起来比有副翼真是舒服多了,非常平稳,翻的很直接。
悬停动作还是比较稳定,比有副翼要优胜,不过轻微打舵,感觉飞机立马就动作起来,确实需要再细调,航线飞行感觉跟我上次试飞陈大哥的YT450PRO V2 3GX差不多,功力低,体现不到什么。

最后,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我用回之前有副翼用的TNS的桨,桨是已经配平了的,飞起来,悬停的时候,感觉飞机在抖动,最明显的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有明显的左右抖动。。。太郁闷了!桨又配平了,桨夹的松紧也跟之前一样的!!不解,有经验的告诉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把接收放上陀螺安装板上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收放上陀螺安装板上可以不?

不行,RX2801太大了,而且插头是朝上的。。

网友:
 悬停比有副翼优胜

网友B:
尾巴会回弹吗?如何解决?

网友C:
中山兄的帖子必须顶下,无副翼感觉怎样,有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从QUARK换到MB就明显有感觉,动作灵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会回弹吗?如何解决?

尾巴锁的还行,没有回弹,但是感觉偏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山兄的帖子必须顶下,无副翼感觉怎样,有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从QUARK换到MB就明显有感觉,动作灵活多了

对,动作灵活多了!

网友:
参考下我图片

网友D:
是什么牌子的zyx

网友:
飞越的L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牌子的zyx

小姨子就FY有。。

我的电调也是前置~~~

楼主:
12楼的童鞋,ZYX上那个是什么?

网友:
中山兄进步好快啊…

网友E:
中山锅 电调可以反绑在电池板后边

另外你的天峰舵机怎么不用啦 又换回933啦?

网友:
看来小姨子还不错,准备搞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山锅 电调可以反绑在电池板后边
另外你的天峰舵机怎么不用啦 又换回933啦?

天锋力量虽大,但感觉动作没有933细腻!

网友F:
顶中山
保持队形
参考下我图片

网友G:
“悬停的时候,感觉飞机在抖动,最明显的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有明显的左右抖动”。。。用软件调低P I值。

如果锁尾偏软,请减低I值,提高D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顶中山
保持队形
参考下我图片

看你的照片 显的咋小姨子这么大个呢   其实很小的 呵呵

网友I:
改天我发个图上来,和LZ的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事实上配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悬停的时候,感觉飞机在抖动,最明显的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有明显的左右抖动”。。。用软件调低P I值。

如果锁尾偏软,请减低I值,提高D值。。。

好的,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调点控上的EXP

网友:
中山兄,调试的时候有没有用到高级里面的调整。首页直接选择3D温柔试飞的ma

网友:
不知道XYZ会不会比非耐的GT3大,我的GT3是装在陀螺板上的,把陀螺板反过来装上,GT3就装在陀螺板上,陀螺的指示灯朝下安装,刚刚好,无干涉.中山的电调我和我一样安装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天我发个图上来,和LZ的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事实上配置一样

网友:
电调绑在底部的,我和你的不同是3轴在前面接收在后面,方便看状态灯和捅那个SET键。电调被我包了一层铝皮接负极屏蔽干扰

网友:
脚架摔断了,索性拆了尾撑杆截断改成脚架,几元钱的脚架还要花10元邮费

网友:
中山兄 无副翼对桨要求比较高 如果排除你十字盘的感度过高问题后 还在晃 请先确定你的桨是否配平正确 一般大奖配平器的做工是不行的 太一般 而且不准 我是用两个450横轴拧一起做的配平 先用精度为0.01g的称 重量配平或者用刀口天平称量 如果重量不一样 用闪光贴配平 然后 用横轴把大奖一正一反拧在一起 放在两个杯子中间 即使重量一样 重心不一样 也会偏 调整闪光贴的位置 直到大奖重心一致 平衡不动 配桨的方法我是这么用的 没出过什么问题 而且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照片 显的咋小姨子这么大个呢   其实很小的 呵呵

因为我是用在250se上的

网友:
还有起飞降落的时候抖 有可能是主轴上下有虚位 垫片

网友:
顺便问个问题

迅速打负螺距后刹车拉回正螺距时 飞机会抖一下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