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银燕超大电机定子拆不出

楼主(2012-01-09):
这个银燕超大电机定子拆不出不然早就修好了 。不知用何种方法拆出来。太大了。

网友:
这电机有多大?什么模型上面用的?

网友:
没有东西固定要拆难咯 , 要不跟我换东西算了

网友:
加热法,先把轴承弄出来

网友A:
电机的定子一些是用胶水固定一些用过盈配合固定,这个电机看样子属于全过盈固定,就是定子座贯穿整个定子,是最难拆的一种,只能先把底座上螺丝固定好,再用大号台钳,夹具等伺候定子,也许可能有效,但如果过盈太紧密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用拉马啊,再大的电机一拉即出

网友:
这个我会拆,我教你,先把中间那个轴承拆下来,再找个热风枪,对着中间加热,然后用拉马拉出来,或者用2把平口起子,对着拨出来。没有热风枪,就扔进煤气炉子上面烧吧。哈哈。总之,加热后就好拆下来了。

网友:
没有用煤气那么夸张
我都是水煮的,
煮一段时间,趁热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定子一些是用胶水固定一些用过盈配合固定,这个电机看样子属于全过盈固定,就是定子座贯穿整个定子,是最难拆的一种,只能先把底座上螺丝固定好,再用大号台钳,夹具等伺候定子,也许可能有效,但如果过盈太紧 ...

过盈太紧还有一招,上车床车掉原来的铝底座,再重新车一个新的

网友:
好多线圈

网友:
先把中间那个轴承拆下来裡面可能有固定螺絲

网友:
固定在台钳上面

网友:
楼主给照个电机的屁股照,说不定妙门在那里哦
有的EMAX电机的电机底座和轴承安装座不是一体化的。

网友:
银燕电机的材质软,小心侍侯.搞变形就废了

网友:
多大功率?

网友(2012-09-18):
加热就对了

网友:
好大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