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尾巴向相反一个方向转怎么解决!

楼主(2012-01-09):
我台450 V3 SPORT电直尾巴向相反一个方向转,然后我把RM6012陀螺仪的DIR开关拨到另一个方向,可尾巴转向还是一样没变,怎么会这样?我知道调换尾桨夹也可以解决,可我台电直用此方法效果不理想,所以要在陀螺仪上调!望知道的朋友帮小弟想想,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调控的尾舵机反向

楼主:
[fof te]原sdf帖由 xdzhsdfang sdf于 2012-1-9 22:15 发表
调控的尾顶替舵夺机夺反向
等了近一个小时都没人回答,我就自己埋头自想一个方法解决了,我的控是富斯的FS-CT6A低级控,没有调反向尾舵机的功能!
谢谢你,等了一个小时只有你一个人回答我的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看得我晕呼呼的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人看得懂你却看得晕呼呼,这说明什么问题??继续努力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陀螺仪只是调整修正方向,并不能调整打杆方向啊,总之尾巴是反的,就是左打舵,尾巴向右,这时陀螺修正也是反的,和打杆一致,或者这2者都一致,不过你的控连调反向都没》?还飞直机啊?仍了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连反向都没有?如果真是这样,劝你换好点的控,少走很多弯路。
我第一个控是乐迪7通,上面都有反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陀螺仪上那个DIR开关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这个控,你帮我看看能不能调反向尾舵的功能
技术参数:
1、通道个数: 6个通道;
2、适合机种:直生机,飞机(固定翼),滑翔机;
3、发射功率:约 20db;
4、高频调制方式:GFSK;
5、编码方式:PPM;
6、数据分辨率:256;
7、低电压警告:LED警告;
8、模拟器接口:有;
9、?供电接口: 有;
10、电源供应:12伏直流电源(1.5AAA*8);
11、整机重量:680克;
12、天线长度:26mm;
13、尺寸:190*80*240mm;
14、颜色:黑色;
15、认证: CE FCC;富斯6通道收发(2.4G)+接收机 遥控距离500米 ,有玩家在测试中发现800米依然有效控制!

网友:
DIR   应该是  陀螺仪修正方向的切换开关。

如果切换开关没有作用:

1)陀螺仪感度不够
2)陀螺仪不在锁尾模式
3)陀螺仪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说DIR应该是陀螺仪修正方向的切换开关还是不太懂,听说又不是切换反向自转摆尾,另请问怎么让陀螺仪工作在锁尾模式?

网友:
杆左打是逆时针转 右打顺时针转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我知道,我不是问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DIR应该是陀螺仪修正方向的切换开关还是不太懂,听说又不是切换反向自转摆尾,另请问怎么让陀螺仪工作在锁尾模式?

修正的意思:就是说尾巴由于大桨的反作用力要打转的时候,陀螺仪给舵机一个信号,舵机通过拉杆改变尾桨角度。
但是舵机的动作是推,还是拉,就是DIR切换开关来决定了,以免修正方向错误,越修正尾巴打转越快。
LIMIT也许是调整锁尾反应强度调节扭。
估计DS那个是锁尾和不锁尾的切换开关。

网友:
首先,如果你的尾巴快速自旋,那么请把陀螺仪上的DIR开关拨到另外一边。  其次, 如果你打方向舵,飞机不是往你想要去的方向转弯的话,请把你控上的第4通道反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正的意思:就是说尾巴由于大桨的反作用力要打转的时候,陀螺仪给舵机一个信号,舵机通过拉杆改变尾桨角度。
但是舵机的动作是推,还是拉,就是DIR切换开关来决定了,以免修正方向错误,越修正尾巴打转越快。LIMIT也许是调整锁尾反应强度调节扭。估计DS那个是锁尾和不锁尾的切换开关。

我听说LIMIT是调整舵机臂摆臂的角度大小的,DS是如果是数码舵机就拔到开,否则就拔到关!不过关于修正的这上问题你说得很清楚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