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打算入涵道 有点问题咨询

楼主(2012-01-09):
从电直升机转过来的  直升太费钱了 炸不起 没次炸后还的调机。
看到涵道JJ便宜 维修也方便
但是作为新手入门 应该从哪下手

网友A:
如果从没接触过固定翼的话,不建议开始就上函道,从简单的螺旋桨机入手较好,翼龙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如果有过飞固定翼的经验,可以买些便宜的涵道机试试。水平高了再入手高档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没接触过固定翼的话,不建议开始就上函道,从简单的螺旋桨机入手较好,翼龙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函道便宜么?

网友:
涵道也不便宜呀。。一般的像真空机 也要200多块。。 小炸可以修,。大炸基本就废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开一个新手入门选机贴,置顶,解决新手们的疑惑

网友:
我和楼主差不多 也是从直机转过来的  不过我没有选择涵道 我决定选择MD的塞斯纳182 主要是便宜 而且大家公认的好飞 听说只要多买点桨就好了 其实就像咱们刚入直机一样 先买个好飞 性价比高的练手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上来就700E 一旦炸鸡损失可就太大了

网友:
 还是先飞飘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