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911是怎么了????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2-01-09):
我的911当油门加大时,会间歇性熄火。就像是点油门似的,一加一放的。是主
电机
挂了还是主板坏了?希望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要遥控器信号不好,遥控器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遥控有电的
尾电机都转的。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啊

网友B:
接触不好

楼主:
不是主电机挂了?我看线头都没坏啊

网友C:
911便宜啊,我们群准备尾牙搞几个911抽奖了

楼主:
来个人帮帮忙啊

网友D:
试再次对频
先确定飞机和控都是满电。
另确定接收天线申展开和并无炸至接触不良。
再次对频:
飞机插电,立即放平地上,机头内快闪红灯。
控油门拉至最低位,开电制。
机头内红灯慢闪,开始对频。
数秒后红灯长亮,对频完成,可以试飞。
如仍有问题,可借朋友一套911来试是你的控坏了还是接收坏了。
陈伯

网友E:
我的也是
飞着飞着会瞬间断电 失控 下坠 再瞬间通电
通电后可以继续接着飞
所以看起来就是飞着飞着突然没声音了 红灯也灭了 但飞机抖了一下又突然好了 于是继续接着飞 当中也就间隔最多0.5秒
我的主马达有异响了 而且不顺 准备换个主马达试试 再不行就是控或者接收的问题了
这么个小飞机 能飞就行了 无所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尾电机就没有事啊,应该不是控的问题,如果是没信号,使得电机停车,应该尾电机先停吧,但是尾电机只要我不熄火,就一直转,无障碍

网友F:
 请检查电源线或者接电池的插头。这种明显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G:
我的是右舵机不顺滑,有跳舵的现象,就是向后退的时候,慢慢打舵,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突然向后退,时好时坏的,也可能是新机器,还没磨合出来呢。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就是主板上的线路问题!

网友H:
标题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I:
V911的电子设备差。。。。。。\
我入手1天后果断退货

网友J:
是什么线路问题啊,是虚焊还其他的问题,说出来让大家多个了解嘛

网友K(2012-02-14):
911后期问题确实挺多的

网友L:
我的是右舵机不顺滑,有跳舵的现象,就是向后退的时候,慢慢打舵,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突然向后退,时好时坏的,也可能是新机器,还没磨合出来呢。
看看对频后两个舵机可是平的

网友M(2012-08-15):
楼上几位大哥,我买了个v929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对频很难,对好了也会间歇性失控,是控的问题还是机子的问题,求教。电池都是充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