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34配置

楼主(2012-01-10):
本人是新手,飞过一架凤凰1370 感觉还行 ,现在想购买一架T34,118元价格便宜,请教一下我该怎么配置呢?用新西达XXD2212 KV1400 加30A电调 家里有2200 3S电池 ,不知道这配置行不??如果不行的话请指点一下怎么配置 谢谢

网友:
电子设备比较合适 桨用8040 电池2200略大  没有凤凰1370好飞 速度跑够再拉起

网友:
动力没问题

网友:
T34按你的配置起飞重量在600克左右.2212@1400配8寸桨可达推比1:1.保险点可在机翼加强

网友:
银燕2815大铃铛,kV1200,8060桨,很轻很省电。

网友:
郎宇2212KV1400,配8寸桨,3S,2200电池,不过电池要改。不过把电池仓切大以后机翼容易折断。最好放在机舱整流罩上面,机头要配一点点重。这机很好飞,我有2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您的配置可以的,浆8060好些

网友A:
我用2210KV1000的配8060,动力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210KV1000的配8060,动力很足

是的,选桨要根据飞机重量和需要的功率来,并非什么时候都必须把电机的功率压榨到极限。kV1000的电机和EP8060SF桨配合,无论是拉力还是螺距速度,都有不错的表现,同时电流也很低。翼展1米以下的小型固定翼,重量600克以内的话,相当的实用。这样的配置我们曾经用在1米2翼展的手工版J-3上,也许大家会觉得动力实在太差了,但实际上却飞的非常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