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无刷马达要配合电调使用?

楼主(2012-01-10):
请教为何无刷马达要配合电调使用?

网友A:
无刷有刷都要电调啊,不调就只有一个全速吧,我是新手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B:
无刷马达是用交流电驱动,交流电压和频率都要合适马达才能平稳高效地转动。无刷调速器就负责把电池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驱动马达。
至于有刷马达,调速器只用控制电压就能调速了。

网友B:
所以有刷马达也可以不用调速器——只要功率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