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jr发射机设置疑惑

楼主(2012-01-10):
jr 发射机 有一项是设置电调功率的(GOVERNOR)这个选项该不该打开 如果要打开该怎么设置 它的设置会不会影响电调的功率 我的电直是600 3GX 和 450 3GX
600 3GX的电调是凤凰50A 我对电调的设置是定速模式 (GOVERNOR) 功能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定速 请行家们 教教我 我对这块不太懂 谢谢了!!!

楼主:
600电调是80A的 说错了 说明书都翻烂了 也没找到 有没有在说明书看到的 告诉我是第几页 我的是T-REX 600EFL PRO Super Combo的说明书

网友A:
电直上的定速一般都是修改电调参数达到定速模式,控上的GOVERNOR菜单对应的是接收上的定速感度通道,一般是油直专用,无需理会,即使设置了也不起任何作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 小弟学习了 那就可以不管他了 我把GOVERNOR 功能 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