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遇到新麻烦,希望各位解答!

楼主(2012-01-10):
昨天晚上一个模友到我家来,叫我帮忙调试飞机。3天前我已经帮他装好也调试好,首飞也很成功。这小伙子很要上进,回家之后感觉布线不美观,也想自己来调试一下。所以就重新新建了一组模型。
晚上打我电话,说飞机飞不起来。来了以后我看了一下发现没有设置锁尾模式。然后重新设置了一下。
问题出现了
悬停的时候 方向舵不动的情况下 悬停正常,但是只要一动方向舵,尾巴立刻剧烈左右抖动。开始怀疑是他曲线和开关有问题,然后我们重新设置了一组模型,我重头到尾设置了一遍(很仔细的设置)。设置完成之后问题依然存在。
控:JR 11X   飞机:亚拓450PRO  3GX(2012新年套装)   我看到3GX有2个灯一个是状态等  始终是绿色,还有一个是GOV,感度在50以上就是绿色,感度在50以下就是红色。 我控上面陀螺仪感度  从0~100都设置过   控里面有RUD  AOTU感度均设置。但是都没用
希望各位解答

网友:
本地模友也出现过,天7+gy650+Goteck9257+tarot sport据他说第一次飞行正常,第二次出外场就出现不锁尾,各项设置尝试后发现悬停不动尾舵锁得很稳,一打尾舵立刻左右大幅度快速抽动,+/-30度以上,至今无解

网友:
加减陀螺仪与导轨座之间的胶厚度 试一试  我的飞魔士PRO皮传 以前用的塑料导轨在陀螺仪与导轨座之间加了一块钱 后换了金硬币属导轨还是加一块钱  怎么调到调不好尾巴 后把硬币去掉只用了一成3MM双面胶就解决了

楼主:
回楼上的,3GX的位置一直没动过,之前试飞的时候很好!

网友:
唉,这个帖子又要再一次降低3GX的口碑了,我朋友的几个3GX又要出不掉了:funk:

网友:
尾舵机装经了没有?

网友:
排除机械问题吧

网友:
好深奥啊。难道是尾舵挂了?

网友:
哈哈,灵异事件

网友:
拆了重装出现的问题,估计是机械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机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可能尾舵机电刷不行了,山寨9257好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