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1-10):
今早出去飞P+V2,发现个问题。
具体现象如下:X450pro的X模式,姿态模式,在做了大约1分钟的大动作刷锅之后,油门不变,其他杆回中,发现这时候机机不是水平的了,而是在俯仰方向上与水平面形成大概一个20~30度的倾角,然后向后方迅速移动(确认不是由于刷锅时的惯性导致的移动),这时候需要人为的打杆才能帮机机慢慢修正过来,修正到水平状态大概需要10~20秒的时间。
求解。

网友:
  累计误差?

网友:
跟我一样  飞着飞着  就不水平了,机子向一个方向倾斜,后来装了电子罗盘,飞了 1分钟 也会向一个方向倾斜,把机子头向后,(有电子罗盘在机子没有方向性了)但这个时候机子还是向刚刚倾斜的方向倾斜。一定要落地之后拔电才正常~~~~~~~~~~~现在也不管了,反常换购了~~~~~

楼主:
貌似是在大动作下出现的累计误差

网友:
引发这个主要以下几点:
1:在连续大角度刷锅下,通过加速度与陀螺角速度融合的算法中,会判断此时加速度有大量干扰存在(不准确数据),因此融合算法会自动降低加速度的参与量,这个时候,陀螺积分本身会有漂移,如果持续大动作而没有加速度来修正这种漂移,就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了,当用摇杆把飞机稳住一会,加速度参与量将逐渐加大,就会把偏差修正回来。这个问题是没有GPS的多旋翼应该都会遇到的问题,有GPS后,可以通过速度环来修正位置的漂移偏差,而不需要用遥控器压摇杆完成。
2:如果动作过猛,V2的陀螺超过450度/s 的角速度,陀螺就会过载,陀螺过载马上会引入很大的角度误差。再加之刷锅动作会把这个误差迅速耦合到别的轴上。
3:姿态解算本身也有误差,在连续运动下,这些误差如果不能被修正,也会持续累积。 这点一般不会一发大角度偏差,只可能是很小的角度,常常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回abin

酱紫,这种现象能否在算法中消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酱紫,这种现象能否在算法中消除呢?

算法只能消除一部分。

一般方法如下:
1:加上GPS,可以在你松开摇杆很短的时间内(5hz,200ms)就判断位置是否有漂移,从而迅速抑制漂移。
2:做好减震措施,让加速度计参与量放大一些,这样在一旦有误差产生后可以更加快速的恢复。但这个也有副作用,如果减震不好,就会引入飞行的不平稳,比如抖动。
3:用更好的陀螺。
4:约束用户操作的杆量大小,不让用户大角度飞行和做暴力动作。

网友:
以前S有,,现在的V2没有这情况,,,,因有了GPS